[家电] 我家小天鹅洗衣机出现这种情况,刚洗衣服,突然停了,这货好拆吗

楼主(2019-04-12):
我家小天鹅洗衣机出现这种情况,刚洗衣服,突然停了,门也不能正常打开,是什么原因,怎么修啊,是否要换主板,还是程序出问题咋弄

网友A:
既然门打不开,就从门开关着手吧,滚铜的门开关是经常出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门打不开,就从门开关着手吧,滚铜的门开关是经常出问题的。。。

应该程序乱了

网友:
门锁故障导致程序保护了吧

网友:
先把电源断开,再插上。相当于电脑重启。如果不行就有可能楼上说的门锁故障。

网友: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B:
重启好了没有,楼主回个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好了没有,楼主回个话

重启没有好,有些程序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