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完开关电源板就坏了,开关电源板的问题

楼主(2019-04-12):
请教下朋友们红箭头1,2,3三个脚,1脚和2脚  或 2脚和3脚可能相连吗,,以前脚之间有东西被我搞掉了(不知道是松香还是焊锡)现在怀疑针脚以前是相连的被我搞的不通了所以不能用了。

电源板整体

网友:
看样子应该3条腿都是独立的。

网友:
共阴极整流二极管,电脑电源上面有   ,两个二极管共阴 所以中间脚两边测量只有一边通,如果两边都通那就击穿了

网友A:
一个破电源都不知道发了多少帖子了。

网友B:
应该是一个肖特基整流管,里面是两只共阳或共阴极的肖特基,1、3是跳线链接,显然把两只肖特基并联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破电源都不知道发了多少帖子了。

急着用,打扰了

网友:
能被刷子刷掉的一定不会用来短接焊盘,只是碰巧坏了,检查其他地方吧
这个D4通常都是肖特基管,倒是旁边两条腿的D5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一个肖特基整流管,里面是两只共阳或共阴极的肖特基,1、3是跳线链接,显然把两只肖特基并联使用的。 ...

谢谢老大,那么1和2或2和3,是独立的还是相连的呢

网友C:
电源什么情况都不说一下至少说一下问题症状啊!那是个输出整流管两边的脚有跳线相连中间独立其实就是两颗二极管并联

网友:
在板子上1和3相通的,2独立的,拆下管子用二极管档测,黑表笔接中间腿,红表笔分别接两边腿,按理应该有数字,两腿的数字应该基本一样。反过来红表笔接中间腿,黑表笔接两边应该数字显示1不变,也就是不通才对。如果你的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合一的话,打到蜂鸣档接上去(不管正反向)就叫那就二极管是坏了。

网友:
三极管,三条腿分开的?

网友:
三条脚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什么情况都不说一下至少说一下问题症状啊!那是个输出整流管两边的脚有跳线相连中间独立其实就是两颗二 ...

以前好的,也没动过别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好的,也没动过别的地方,

现在是无输出还是还是不稳定还是输出不正常总得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是无输出还是还是不稳定还是输出不正常总得说一下吧

现在就是没输出,插电和没插一个样

网友:
会用万用表量电阻电压就从300V查起,不会的话建议请人查,省得越搞越坏。

网友:
万用表测这两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板上机试了没?带光偶的,而且一脚在输的其中一条线上,怀疑上机才工作

网友:
通电多少电压

网友:
木反上1  3已经有根铜线连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