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开关电源板是修不好的,折腾不起的

楼主(2019-04-12):
找了几天还是找不到原因,请教下朋友们,红箭头1.2.3三个脚, 1脚和2脚 或 2脚和3脚可能是相连的不,以前脚之间有东西被我搞掉了(不知道是松香还是焊锡)现在怀疑针脚以前是相连的,被我搞的不连了所以不能用了.

开关电源整体

网友A:
D4应该是双二极管,引脚1和3通过跳线J3连通的。

网友B:
一步步的检查啊。

网友C:
国产电源有什么难的,我平时修的都是进口的电源  那才叫难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D4应该是双二极管,引脚1和3通过跳线J3连通的。

谢谢,不考虑J3跳线,那三个脚的焊点是独立的吧

网友D:
看一下123引脚元件型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考虑J3跳线,那三个脚的焊点是独立的吧

内部是两个二极管,两个二极管的阴极接到一起作为中间的引脚。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独立的。

网友E:
新手建议不要搞这个,有危险,以前经常修,现在不修了,最好有一定的基础和设备,设备(隔离变压器,输入需要窜接个60W的白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步步的检查啊。

本人小白,学着别人拆东西,没想到拆坏了

网友:
应该是独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一下123引脚元件型号

元件是被打磨过的

网友F:
那是个二极管,1、3是连通的,2是整流输出
2是绝对不能和1、3连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是个二极管,1、3是连通的,2是整流输出
2是绝对不能和1、3连一起的

谢谢这么肯定的回复

网友:
13跳线,2一定和13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电源有什么难的,我平时修的都是进口的电源  那才叫难搞

小白不懂原理越搞越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建议不要搞这个,有危险,以前经常修,现在不修了,最好有一定的基础和设备,设备(隔离变压器,输入需 ...

机器上的电源板,电源板坏了机器不能用

网友:
如果万用表测这1 2 3 都相连了,那么就是这个管子烧了。

网友:
那两个是快恢复或者肖特基,拆下来测量,

网友:
大师傅,led灯经常烧掉一般用一年多就烧,测试是开关电源问题,灯珠无问题,那么问题来了一般开关电源哪个部件容易坏

网友:
参考下面的帖子,有帮助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86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