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9-04-12):
富士通的老笔记本,带电插屏幕导致不显示了, 图中有个我飞线的地方,那个芯片是A5TSR 左边上下两个脚开机都是3.3v ,右边0v我就引了一个去右边,现在开机lcd灯管还是不亮 ,用手电照屏幕后背, 屏幕变黑了 ,但是没有显示内容,关机屏幕变透明,说明屏幕供电有了 但是还是不正常,这个怎么找保险啊,排线左边上下4个脚是屏幕供电,右边上下四个脚是 lcd供电

网友A:
1,外接显示正常吗?正常说明显卡正常输出的。
2,排线有断吗?
3,用电筒照开机后有显示内容,说明是高压板问题。无显示内容还是倒查到显卡输出正常吗。

网友B:
屏保险 白色瓷片质地 或者黄色的(黄色洞洞板那种颜色)看起来是多层的  0欧电阻 少数为开关管或MOS管

体积都比较大的 丝印一般是有一个像字母P的明显标记 然后是参数 部分也有直接标FUSE  有些只标型号 外观是一个字母 万用表量是0000(前提是保险丝是好的 不然会是无穷大 自恢复保险丝 有时会呈现出有电阻的情况 电阻较大就需要更换了 )

屏保险 在屏边板 和笔记本主板上均为 在接口电路附近 串接在屏供电+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保险 白色瓷片质地 或者黄色的(黄色洞洞板那种颜色)看起来是多层的  0欧电阻 少数为开关管或MOS管

体 ...

忘说了 有时候不一定在板子的哪面 接口附近没有 翻过去看看背面 不过这里有些设计师会这样想“屏自己有保险 我为什么要再主板上再设计一次呢” 然后屏保险就变成一个连锡然后再点一些透明的胶 的一个看着像测试点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外接显示正常吗?正常说明显卡正常输出的。
2,排线有断吗?
3,用电筒照开机后有显示内容,说明是高压 ...

外接正常,我没事乱拆导致的,现在开机屏一点反应没有,但是屏正常,因为我之前改过显示器套件,用那个套件试了正常,就是笔记本主板事。屏3.3v供电没有,我飞线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保险 白色瓷片质地 或者黄色的(黄色洞洞板那种颜色)看起来是多层的  0欧电阻 少数为开关管或MOS管

体 ...

你要这样说,那我那个飞线的地方应该是个mos管吧,出来的点没有电压,进去的两端都是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这样说,那我那个飞线的地方应该是个mos管吧,出来的点没有电压,进去的两端都是3.3v ...

不 那个只是背光控制的三极管 屏检测信号送达 它就会导通的 屏保险丝在屏供电上 有些也会在屏背光供电上有另一个保险 不过大部分都是三极管控制的
另外还有屏供电和屏背光供电是一组供电,但你的描述来看明显不是这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