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一个24V的开关电源为12V

楼主(2019-04-12):
这几天搞了几个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都是DC24V,还有两个48V的,现在拿了一个24V的想改成DC12V的。但改电源我没有什么经验,就在网上找了一些教程,看不太懂,就搞了个最简单的。
就是把微调电阻哪里串的电阻在串了一个电阻,(不串电阻只能到18V)最低也只能调到16伏,调不下去。
没辙了,还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看看哪里还能改动。谢谢啦。

网友A:
增加431的第一脚到负极的阻值。如果还调不下来,就只得加辅助电源或者增加变压器给3845供电绕组的匝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431的第一脚到负极的阻值。如果还调不下来,就只得加辅助电源或者增加变压器给3845供电绕组的匝数。 ...

不行啊,不增加电阻最低能调到20伏,加了个4K的电阻电位器就调不了电压了,就是输出16伏。

网友A:
这个微调电阻作用就是调节431第一脚到负极电阻(下拉电阻)的。下拉电阻一般由两只电阻并联组成,微调电位器只是接在其中一只电阻上。增加431下拉电阻就是要增加431第一脚到负极的总电阻,也就是要增加并联的另一只电阻阻值。这样还不行的话只有我上面说的重新绕变压器或外接辅助电源了,外接辅助电源后理论上最低能够调到2.5V。

网友B:
奇怪了,为什么要改12v,我基本都是12v改24v,48v的好想要啊

网友:
384*的电路,高改低,要注意IC供电电压,输出电压太低的话,IC电源脚电压不够启动,要么单独供电,要么变压器上供电线圈加绕几圈

网友:
加两个辅助电源从0V起调,用手机充电器改辅助电源,看我的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为什么要改12v,我基本都是12v改24v,48v的好想要啊

因为我手头上只有24v和48V的电源,12v常用的就没有,我还想改个5V的呢。因为我手上没有低电压电流大点的电源,所以想在手头上的东西上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微调电阻作用就是调节431第一脚到负极电阻(下拉电阻)的。下拉电阻一般由两只电阻并联组成,微调电位 ...

这边电路是微调电阻一头接0V,另外一头串了一个电阻,电阻的另一头就是431的1脚和一个电阻到正极供电的。
我是把与微调串起来的电阻换了个大阻值的,但还是到不了12伏。
应该是正端电压降低了,导致分压到431的1脚电压被钳位在某个电压下不去了。
可能还是像你说的做个辅助电源给他了。

网友(2020-04-13):
引用 楼主:
因为我手头上只有24v和48V的电源,12v常用的就没有,我还想改个5V的呢。因为我手上没有低电压电流大点的 ...

我有5V40A的电源,可以跟你换24Ⅴ的吗?你的24V是多少A的?

网友:
和我换12v5.5a的电源吧,我正想弄个24v的

网友(2022-05-01):
我有5v40A的,12v33A的,咱交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