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改动微型交流数显电压表用于显示可控硅调压器输出电压

楼主(2019-04-12):
看到网上有一种安装孔径22mm的微型数显交流电压表,想买来用于可控硅调压器的输出电压显示,经咨询商家说不能用于显示这类非正弦波输出的电压,特来请教论坛中高手如何改造这个电压表??

网友:
商家说不能用于显示这类非正弦波输出的电压  就是不行咯,用指针表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不能就是不能
真有效值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