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张大妈众测的ON 2019年旗舰插座HOU1323,做工还将就,而且便宜

楼主(2019-04-12):
中了张大妈众测的产品了,是ON HOU1323 USB插座,先说结论吧,
优点:
1、便宜。目前京东45.9,并可以反10元E卡,到手35.9(截止4.15日),如果叠加每日签到的红包,小程序红包,京豆等,到手更低,相比前几年USB插座动则五六十甚至往上的价格,的确亲民了很多;
2、安全。过载保护,防阻燃材料设计,防儿童误插安全孔门设计,防污设计,内部USB高低压隔离等。
3、手机支架。这个设计的确新颖,但是坦白的说,个人觉得稍显鸡肋,这个之后再聊。
4、做工用料好。一体设计铜排,铜排用料扎实。
当然也是有缺点的:
1、整体做工稍显粗糙,有毛刺,开关松动等。
2、电源线和铜排连接采用焊接方式,而且手工焊接粗糙,如果采用冷压接应该更好。
3、USB电源板目测没有识别芯片,缺焊了,应该是为了节约成本,而且整体输出功率也不高。
但是总体来说,在小卖店买一个普通插排都要好几十的情况下,ON HOU1323的做工用料已然显得诚意满满,依然值得入手。

开始上图:

包装其实挺简单的,就产品本体和一个说明书,产品本身的卖点是USB插座和手机支架,其实个人感觉手机支架这个功能真的很鸡肋。

普通船形开关,有点松动,不够紧实。

标准国标5孔插座共三个,3个USB,总输出12w,坦白的说,在现在快充满天飞的情况下,这个配置的确差劲,不说快充,至少功率你做大点啊

这就是卖点之一的手机支架,可拆卸设计,用过才知道,这玩意真鸡肋。

非标Y型螺丝,防拆设计,共八颗,但是对于拆客来讲,这都是小意思啦

开盖,一体铜排设计,电源、铜排、开关间采用焊接

仔细看,一个焊点不牢靠,已经有脱焊迹象,品控嘛,一般般,如果采用冷压方式,应该更好。

一体铜排设计,没啥好说的,这几年这种插座几乎都是这种配置,这个脸底线也没缩水,目测厚度在0.5mm左右,这里真的要表扬,铜板直接嵌入壳体,通过后盖固定,拆下后盖,可以直接拿下铜排。

这个是USB模块,高低压通过壳体模块隔离,几颗滤波电容比较显眼,变压器通过电源线和低压端连接,也比较扎眼。几颗芯片,字太小了,看不太清楚。

这里明显缺失两颗芯片,目测是USB识别芯片,应该是节约成本而为。

祭出T12,将所有焊点加固,完成,手工。

这款产品价格便宜,目前京东能做到30多,还算可以。

===================================完========================================

楼主:
各位老板,不要吝啬啊,M币赏点啊

网友:
回复能送出MB么?这个坛子嘛,爱恨交织

网友:
做工差些,不过30多价格可以了

网友:
手机支架确实鸡肋,直接拆掉吧!

网友:
usb功能鸡肋,还不如多几个插孔

网友:
应该再加一个开关,独立控制USB输出。

网友:
斐讯的不是有个DC1L吗,似乎差不多,也是三十多块啊

网友:
我拆过老款的了

网友A:
价钱还可以,不过不带单独控制开关的插座不是好插座

最少USB的部分再加一个开关啊。

PS:手机支架确实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钱还可以,不过不带单独控制开关的插座不是好插座

最少USB的部分再加一个开关啊。

带单独控制开关的,体积不允许啊,而且这样的话,成本更高了,现在普遍都是这种,一个总开关的

网友:
到转转或并夕夕去收斐讯的DC1或DC1L插板,也是三四十的价钱,似乎比这货强一些。DC1原本还有远程控制和功率检测功能,现在服务器关闭需要自己折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