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电车充电器改可调电源

楼主(2019-04-12):
芯片是lm324+ka384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双电源?,加上限流电阻12v同时给3842+324+光耦用不可以吗?

3842的启动电压在17V左右,启动后的最低工作10V左右。如果工作在低电压、低电流的输出模式,PWM脉宽很小,功率管导通时间很短,负责芯片供电的变压器绕组产生的电压很低,不足以让芯片正常工作,故需要一只18V的电源给芯片供电。同理,由于脉宽太小,变压器次级线圈产生的电压也很小,光耦、TL31、LM324都不能正常工作,故需要给LM324、TL431独立供电,不受输出过低的影响,这就需要一只12~18V的独立电源。因为初级与次级是隔离的,一只辅助电源不能同时级初级和次级同时供电。如果辅助电源能输出两组电气隔离的电压,用一只辅助电源也可。

网友C:
3842和324加两个辅助电源,电容耐压换了,用光欧控制电压电流!

网友:
调431基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842和324加两个辅助电源,电容耐压换了,用光欧控制电压电流!

为什么双电源?,加上限流电阻12v同时给3842+324+光耦用不可以吗?

网友D:
充电器的最大电流只有2A多,而且这么高的电压调节范围,充电器的素质是很难做到的。纹波干扰也极大。闲暇时改过几个,效果不尽人意。最终是把充电器电压降低到45~48V左右,加上一个降压模块,并且给LM324单独供电,可以做到0~45V连续可调,一般维修和充电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双电源?,加上限流电阻12v同时给3842+324+光耦用不可以吗?

3842是热端   324是冷端。。不分开供电会有触电的危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842的启动电压在17V左右,启动后的最低工作10V左右。如果工作在低电压、低电流的输出模式,PWM脉宽很小 ...

总觉得自己对384x和494的理解够了,大神说的这些也都知道,一到用起来就不灵活了,忘记16起,10停了,也忘记隔离不共地,还差很多哎。另,最近入了个开关电源,想画出电路图(这辈子第一次画这种复杂图,2.3个月以前还像看天书一样,不小心入坑,手游都删了),板子翻来覆去的看,手机照相也镜像了,还是画不出来,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2的启动电压在17V左右,启动后的最低工作10V左右。如果工作在低电压、低电流的输出模式,PWM脉宽很小 ...

温总是开关电源大婶,听他的没错

网友:
用降压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的最大电流只有2A多,而且这么高的电压调节范围,充电器的素质是很难做到的。纹波干扰也极大。闲暇时 ...

我很赞同,热心坛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842的启动电压在17V左右,启动后的最低工作10V左右。如果工作在低电压、低电流的输出模式,PWM脉宽很小 ...

听温总的,没错,妥妥的搞起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A:
3842的启动电压在17V左右,启动后的最低工作10V左右。如果工作在低电压、低电流的输出模式,PWM脉宽很小 ...

温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有时候不是看到过那种电磁炉的电源通用小板,那上面集成了一颗VIPER12有三路输出的那种,那个算是共地的吗?18.12.5伏输出不是刚刚好吗,价格也不贵。小白不懂才来请教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有时候不是看到过那种电磁炉的电源通用小板,那上面集成了一颗VIPER12有三路 ...

供电电源必须是隔离的,高低压不能共地连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温总,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有时候不是看到过那种电磁炉的电源通用小板,那上面集成了一颗VIPER12有三路 ...

这板子是共地的,需要两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
用手机充电器改辅助电源,看我的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218

网友:
没494芯片的好改

网友:
有办法用一个隔离电源,就是把3842用磁环隔离!如图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自己对384x和494的理解够了,大神说的这些也都知道,一到用起来就不灵活了,忘记16起,10停了,也 ...

你要是自己画过PCB的应该不难,从PCB画电路图是反过来操作。
第一步是确定元件:对着PCB把元件都摆出来(推荐使用画SCH的软件,因为后面还要多次修改,用软件能省好多事,不容易乱),并且按PCB上的标号标上。
第二步是确定连接:对着PCB,跑线路,在SCH软件里把上面这些元件的引脚对应着连起来。这一步可能连线会很乱,不用管,连上后检查无误做下一步。
第三步,整理图纸:将上一步得到的连线很乱的图纸,调整元件的摆放位置和连线的摆放,使图纸看起来“舒服”。至于如何摆放看起来舒服,就看各人爱好了,可参考一下别人的图纸是怎么摆的。
不难的,就是有点麻烦而已,耐心细心就可以整理出图纸。如果是贴片元件的,就更麻烦,因为有的走线可能在元件底下,不好确定走向,需要用万用表测量确定连接情况。对于超过2层以上的板子,更难,看个人功力和耐心了。

网友(2024-05-23):
学习了,感谢提供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