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火火兔不开机怎样修

楼主(2019-04-12):
打开电位器开关,无光无声,接充电器充电指示灯不亮。测电池尚有3点几伏电压。

网友A:
你看看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烧穿了。

网友:
是烧了 换一个就行 没有丝印就换一个普通小封装贴片SS34之类的吧

网友:
3点几伏应该是没电了,或者充电电路有问题,没充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这个二极管是不是烧穿了。

谢谢.,有空我再看看。

网友:
给锂电池直接充充电,还有那个二极管好像烧了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故障,电池拆下来,万用表分别在保护板内外各测了一次,装回去又好了

网友:
换一个SS17之类的就行了,或者4007也行。

网友(2020-12-29):
我的也是同样故障

网友(2022-07-24):
我的外观跟楼主一样,以前也遇到类似情况,解决方法是把电池接头拔掉,然后用金属针捅一下reset小孔,再把接头插回去就可以了。

网友:
里面有点东西啊,我还以为就一块电路板呢

网友(2024-06-19):
我也有一个 可惜年代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