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P5SD2-XSE请问下这块主板最高能上什么CPU

楼主(2019-04-12):
朋友给了一块华硕P5SD2-XSE主板,应该是好的。上了一块酷睿2双核E6320 CPU不能启动,怀疑是主板不支持这块U。网上查说能上E5200,也有说能上E5800,请知道的给推荐一个CPU。老主板了,不想玩游戏,看看新闻就可,谢谢

网友:
最高好像是PentiumD 840 ,Pentium D 系列处理器是可以的,支持单核P4 和 PD双核

网友:
SIS芯片的,不知道能否刷BIOS,BIOS是否能找到都成问题,如果是G31  G41刷下BIOS应该就能用了,

你找块低型号的U试试,如果不行,那基本上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支持 Intel 775 Pentium D/Pentium 4/Celeron,最高支持Pentium Extreme Ed-840 (3.2 GHz, 800 FSB, revA0)

网友:
查到资料说:支持Prescott,Celeron D,Pentium D系列处理器
看上去是和I845一个时代的东西,20年前的东西了。
E系列CPU是后来出的,不是一个时代的东西,上去肯定是开不了机的
真要买的话,PD系列CPU价格应该不超过10块,但是必须得装原装散热,E系列的散热片能装上,但是温度会接近100°其实这主板价格也不会超过10块
PD系列的CPU功耗不是一般的大,建议还是扔了吧!~电费都会掏不起的

网友:
酷睿2是肯定上不了的,只能上Pentium D,Celeron D

网友:
扔了吧,PD是有名的高热低能

网友:
SIS 656比SIS 662更早的产品,估计供电不支持酷睿,这样的话就没辙了,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