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多年前买的计步器,哪个是传感器?(OneBody PDD55-MQ-EL)

楼主(2019-04-12):
多年前,由于手机没有计步功能,出于走路计步需要买了个计步器,功能挺多的,可以设定身高、体重,可以矫正一步的距离,也可以计算每天的步数及消化的热量,现在手机都可以完成,没什么用了,只能当个计时器用

外观,onebody,四周有胶套密封防尘,还有个吊耳可以挂钥匙串上,也可以挂脖子上

反面,使用3v1620电池

电路板

芯片U2不知是什么,上面没有字迹,会不会是传感器?

电路反面,有一个非常圆润的牛屎

液晶屏

这个不知是什么,在液晶屏背面,是不是背光发光板呀?

没看到传感器,哪位知道哪个是传感器?

网友A:
U2是传感器,牛屎是主控吧?感觉做工很简陋,应该没有手机的计步器准确,那些什么功能估计都是忽悠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2是传感器,牛屎是主控吧?感觉做工很简陋,应该没有手机的计步器准确,那些什么功能估计都是忽悠你的:lol ...

准确度我觉得还行

网友A:
这玩意就一个重力加速度计吧,手机起码还有GPS甚至有陀螺仪,复杂环境下计算步数肯定比这玩意强,能够精确计算出步行的距离。

网友B:
这已经是当代产品了 30年前打日本买的那个 里边是弹簧片记步 这个都用集成块了 看日期好像是13年 13年手机没记步功能? 我09年的手机就有这功能 不过真开始用是11年的安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已经是当代产品了 30年前打日本买的那个 里边是弹簧片记步 这个都用集成块了 看日期好像是13年 13年手机 ...

不是所有的手机有进步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所有的手机有进步功能

智能机 有方向传感器开始就可以记步 记步的三方软件有很多选择 13年只要你用智能机 绝对可以记步 14年开始运动软件就开始滥世 很多都是过去做记步软件的小团队融资变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2是传感器,牛屎是主控吧?感觉做工很简陋,应该没有手机的计步器准确,那些什么功能估计都是忽悠你的:lol ...

我赞同这观点。。。。

网友C:
我告诉你,那个圆柱体就是所谓的传感器。叫什么开关。里面有两个小球,走路的时候一动,小球就跳一下,那两个引脚就接触一次。当然也有可能里面是一个弹簧和一个圈。你可以拆开看看验证一下我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就一个重力加速度计吧,手机起码还有GPS甚至有陀螺仪,复杂环境下计算步数肯定比这玩意强,能够精确 ...

应该没那么复杂,机械记步,支持楼主开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告诉你,那个圆柱体就是所谓的传感器。叫什么开关。里面有两个小球,走路的时候一动,小球就跳一下,那两 ...

圆的是晶振吧?那个U2才是传感器,

网友:
我也赞成u2是传感器,好像是电子陀螺仪。本论坛有人拆过这种贴片陀螺仪,里面是激光雕刻出来的微型m形状的电容,悬浮在油状溶液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圆的是晶振吧?那个U2才是传感器,

不敢绝对肯定,但以这么多年经验看,应该是震动开关。只能看楼主开拆了。或者用万用表量一下也可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