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追随者GS05B接锂电,我的怎么和你们的不一样?

楼主(2019-04-12):
跟风买了一个追随者定位仪,买的一年套餐,用完在买一个,反正也不贵。准备丟摩托车里面去,就到论坛学习如何改锂电,拆开后,瞎眼了!和论坛里发的不一样,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只能另外想办法。

大家请看

正面和论坛里面发的不一样,不知道从哪里焊锂电池的正负极

So,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用升压板将锂电池升压到12V 然后给GS05B供电

外观是这样的

用的牙线盒子装起来,防止在盒子里面晃动,用泡沫双面胶贴在盖子上面,盖上的时候就很稳了!

开关特写

GS05B天线面

老婆用完的牙线盒子!

完工了,丢摩托车后备箱去了,暂时没办法测试电池能够使用多长时间。

如果有谁能告诉我 锂电池不用升压板 在我这个板子上如何接线,不胜感激!

谢谢观看!

感谢数码之家让我学到更多,感谢万恶的淘宝让我败的更多!

当然感谢你们的评分呀!!!!!!!!!!!!!!

网友A:
改法一样。目前就这两个版本的,都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法一样。目前就这两个版本的,都能改。

请问,我这个如何接线呀?   谢谢回复!

网友B:
我记得大电容俩脚是4.2V,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大电容俩脚是4.2V,量一下

嗯嗯!  去借万用表 试试看!

网友C:
完全一样啊,怎么接线论坛里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D:
最后一个图GPS天线旁边那个圆焊盘好像写的TABV就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一样啊,怎么接线论坛里搜一下就行了。

不一样的,我发图给你看哈!

A是最开始@91diy 的图片  他的是GS05 地址是:¥19包邮 追随者北斗+GPS双星定位仪 拆解&评测 [91diy]

B是我的,型号是GS05B

C是@xuyaz 发的图,他的也是GS05B 但是他的板子和 @91diy发的板子是一样的! 和我的不一样!
地址是:追随者GS05定位仪改内置电池用

对比图,然后我就懵了!不知道该如何去接了,技术有限,只能上坛子求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一样的,我发图给你看哈!

不一样,但是接点没变。还是图里面的那两点,红正黑负。Gnd和TABV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样,但是接点没变。还是图里面的那两点,红正黑负。Gnd和TABV

好的!谢谢!  目前没有万用表,等找同事借一下万用表!我就试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一个图GPS天线旁边那个圆焊盘好像写的TABV就是正极

谢谢回复!  我就是不确定,才发出来求助一下!

网友:
应该也是TABV接电池正,GND接电池负

网友E:
搞得我心也痒痒的了,主要是没有地方装,这个买来就差车子了

网友:
第二张图,VBAT和GND两个焊点。你测量一下,有可能还需要补充外围电路元件。

网友F:
同款摩拜单车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款摩拜单车锂电池

哈哈,同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得我心也痒痒的了,主要是没有地方装,这个买来就差车子了

改锂电不光光是可以放车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锂电不光光是可以放车上的!

对,可以塞行李箱,也可以塞你想追踪的物品上

网友:
除了多个B字哪不一样了?

网友:
第一张图或最后一张图中,sim卡旁边的钽电容的正极就是4.2V,接锂电就行,不必加升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