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开卡好郁闷

楼主(2019-04-12):
1,如题f是支持的,ce也都认全了,dram test无问题,但是错误0A.....不支持同步?我是intel的f啊,toggle跳线已经去了。。。

网友:
估计硬件还是有问题
要么就是软件版本不对

网友:
我记得软件里也有一个地方要设置同步不同步,忘记在哪里了,找一下吧

网友A:
Intel的不需要Toggle跳线,一般就闪迪、东芝和三星需要(有些时候海力士颗粒也需要)

但是你说不支持同步,但是你勾选了Sync Mdoe,这个就是让颗粒工作在同步模式,取消勾选才是异步

另外,这个Sync Mode并不是引起这个报错的原因,这个选项有单独的报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l的不需要Toggle跳线,一般就闪迪、东芝和三星需要(有些时候海力士颗粒也需要)

但是你说不支持同步 ...

跟我分析的一样,ce识别全了基本不是f的问题了。。。toggle跳线已经去了,同步模式已选,还出这问题真是头大啊

楼主:
有大神吗?

网友:
[89-84-64-3C-A5-0C]
Index=310
Type=0
Vendor=Intel
PN1=29F128G08CBCAB
PN2=29F256G08C(2CE)
PN4=29F512G08C(4CE)

IDMask=FFFFFFFF1FFF
DiePerChip=1
PlanePerChip=2
BlockPerChip=2048
PagePerBlock=512
PageSize=17600
BitPerCell=2

PageSequenceType=11 // L85 // 2089.
Timing=25
EDOMode=1
CacheProgram=1
2-plane=1

nmProcess=20
IO=8
Interface=0
Note=Intel 20nm (L85)

Intel 29F***G08CBEBB,强选这个看是否能开卡。不行就还固件版本吧(如:N1126K),不同年份的都可以试试

L85很常见的,镁光就经常开L85

网友B:
这个是8CE颗粒,如果你的板子不支持单贴8CE就会这样,ID能认全但是开不了,
如果能看到板子有RCE之类的丝印,或者板子是8贴16贴的话,肯定是不支持单贴8CE的,贴了能认全ID但是开不了的
支持单贴8CE的板子是4贴,没有RCE跳线的,toggle 电阻在边上的

网友:
把版型放上来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8CE颗粒,如果你的板子不支持单贴8CE就会这样,ID能认全但是开不了,
如果能看到板子有RCE之类的丝印 ...

不一定,查看CE点位有没有连线就知道。单闪存位8个CE点位有连线即支持8CE。16贴公版就有4个闪存位支持8CE。反倒是无跳线8贴的非公版最容易出现无8CE位,例如LITEON ZETA LCH-128V2S主控板,无跳线只支持4CE闪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查看CE点位有没有连线就知道。单闪存位8个CE点位有连线即支持8CE。16贴公版就有4个闪存位支持8CE ...

忽然想起来是这样的,公版的1 2 9 10这4个是可以8CE的,其余都不能8CE:lol:

楼主:
这个板子双贴2246en的,看样子像公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双贴2246en的,看样子像公版

这是4CE颗粒,双贴一共8CE,你看你都整出16CE了,能开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4CE颗粒,双贴一共8CE,你看你都整出16CE了,能开就怪了

我知道这是4ce的颗粒, 买的是空板子,卖家说支持单帖16ce来的。。。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是4ce的颗粒, 买的是空板子,卖家说支持单帖16ce来的。。。哈哈哈 ...

胡扯,双贴16CE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胡扯,双贴16CE才对。

有三星的f是单个颗粒16ce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三星的f是单个颗粒16ce的

不通用,只有三星自己的板子能识别。别看撕逼鱼这么多三星坏盘,送你也用不了。接线定义不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三星的f是单个颗粒16ce的

BGA88 132 136 152其实都是同种类型的,有用的脚都是88个,多余的脚都是NC,固定脚,这种BGA88,最大能做到单片8CE,不可能有单片16CE的,
三星的BGA316封装才有单片16CE的,记住了,BGA88 132 136 152都是最大8CE单片,不可能16CE单片的、
只有BGA316才有16CE单片的,这种不叫接线定义不同,是两者封装不一样,脚位不同
还有个BGA272也是可以16CE单片
BGA224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88 132 136 152其实都是同种类型的,有用的脚都是88个,多余的脚都是NC,固定脚,这种BGA88,最大能做 ...

多谢,学习了

网友(2019-05-14):
这个是鲜鱼上44.5元买的板子吧,本来看中单帖能支持8CE的,想买,五一节出去玩了一圈,看到你发的帖,这种一样的闪存我有2颗,既然你开不过,那我就不去买了。谢谢你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