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伤不起的新国标插排

楼主(2019-04-12):
工作关系,需要操作各种测试仪器设备。话说现在的新国标插排真是坑货哦,很多大功率设备电源线地线都是圆柱形,或者三个都是圆柱形的。新国标的插排根本就没有办法用。就不能像usb2.0与3.0那样和谐的兼容一下么?话说新版不应该考虑兼容旧版么?这种结构不知道是哪个脑坑的主意。解决办法只能是转换插头转接,但是大功率3000w以上感觉很不安全。现在网上卖的多用排插越来越少。而且价格好像越来越高了。都换成这种新坑货了。

网友:
剪掉换插头

网友:
坑钱,坑人的设计。

网友:
原来老国标插头插得不紧,还是有安全隐患。还有3千瓦还用拖线板吗?一般拖线板就2000瓦。

网友:
以前的老公牛,用在你这插头正好,市场上老插座一个还有卖

网友:
楼主刚改行的吧,你这种是美标插头,当然不能插国标插排,应该插国际插排,最好是美标插排。

网友:
如果设备没有硬性接地要求,把圆的掰去就行。当两插用就是了

网友:
16A的排插能放心用的能不贵吗.别买新国标就行.

网友:
你这也不是新国标啊 就是八九十年代的老插座 21世纪的才能插美标

网友(2019-05-20):
现在插排贵的1b。15起步,随便一个二三十,动辄五六十,
被公牛伤过心,正值酷暑,一场雷雨,咔嚓,卧室全黑了,烧的那款公牛没有防雷装置,连同笔记本,台灯,都毁于一旦,一咬牙买个飞利浦防雷的。
一张毛爷爷

网友:
公牛?一般用用吧,质量真心不咋地!

网友:
你们也穷好吧,几十年前的设备都还没淘汰~

网友:
那些卖转换器的也要过日子。

网友:
你那是美标插头,剪掉换国标16A

网友:
幸好楼主不是用英标的。

网友A:
你这种插头把地线插头砸扁,砸成一字,火零线扭一下也能插进去应急用。

网友:
严格来说2500w以上都要使用功率连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插头把地线插头砸扁,砸成一字,火零线扭一下也能插进去应急用。

3000w的chroma6530,设备插头很硬的。只能找老式插板转接了

网友:
插头和插座要用同一个标准的呀
美标插座也有的,并且更好用

网友:
本来就不是一个标准的,剪了换国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