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在我手上爆炸的充电器

楼主(2019-04-12):
一个头带式电筒配的充电器,都不知什么牌子。
用了一年左右,前天我如常充电,在我插上的那瞬间 “崩” 一声爆炸,比单个炮竹还响,跟着那个20A的空气开关跳闸。吓我一大跳。
还好外壳没炸开,只是炸裂了,并喷出黑烟。

网友:
充电器内部没有保险丝吗?炸的太厉害了。

网友:
炸的太惨了,严重短路,空气开关跳闸吧

网友:
炸得如此厉害,这么可怕。

网友A:
在你手上爆?手没事吧?

网友:
感觉是进水炸了

网友:
这个太吓人了,人沒事就好

网友:
真壮观。想不明白如此悲壮,怀疑厂家放个弹在里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手上爆?手没事吧?

非常庆幸手没有事

楼主:
这充电头没接触过水

网友:
我那个充电器比你这个还简陋  不知道会不会炸

网友:
这炸的真黑

网友B:
这充电器太山寨了,电源输入端半波整流,13001开关管单管震荡。二零零几年左右的万能充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充电器太山寨了,电源输入端半波整流,13001开关管单管震荡。二零零几年左右的万能充方案 ...

高手来了,这都给你看出了,确实是这样的元件组合

网友:
单管自激振荡电路,再配一个3582充电管理,这就是把N年之前的万能充换了一个盒子
这种电路,用料一般都很垃圾,不炸才怪

网友:
炸的还挺惨的啊,电源里全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手来了,这都给你看出了,确实是这样的元件组合

是的。万能充拆了好几个了,对里面的电路方案也有一定认知。

网友:
按说,如果进门串个电阻的话,不会炸成这样,也不至于跳闸,3582是自动识别极性输出的芯片

网友:
好像跟第二代自动极性识别,18650自停充电器类似,也是节能灯13001等单管自激式RCC方案,加3582万能充自停芯片。

网友:
我用手机充电器搭配4056给头灯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