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块七彩虹H81主板关机不关电的问题

楼主(2019-04-12):
我的主板是七彩虹H81主板,C-H81 DV PRO V20,也不知道啥毛病,一插上电,还没按开机按钮,CPU风扇就开始转了,USB音箱的指示灯也亮了,电源风扇也是在转的,而且好像硬盘也开始转了,但是显示器没点亮也没反应,然后我按主机箱上的开机按钮,电脑开机,启动画面才出来了,然后正常进入win7系统了,电源指示灯也亮了,然后在系统里软关机,关机后,显示器是关机状态了,电源指示灯也灭了,但是主机箱里的CPU风扇照样转个不停,USB音箱的指示灯也还是亮着,说明主板USB供电还是在正常供电的,看起来好像是休眠一样,关机都不正常,但是按下开机键还是能正常开机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开机要按电源按钮两次才能启动,按第一次,风扇和硬盘都转起来了,但是显示器没反应,再按一下电源键,然后才会出现开机自检画面。
因为这个故障,所以我想重刷一下BIOS,但是根据七彩虹官方的说明,要刷BIOS,必须先在bios里禁用ME子系统,然后在主板上短接ME跳线,之后才能刷机,可是我在bios里禁用了ME子系统后,电脑启动时就反复重启,无限重启,在开机显示器显示第一幅画面出现后几秒钟就重启,不断的反复重启,连按DEL键都无法进入BIOS,无法重新启用ME子系统,只好抠掉主板上的纽扣电池清一下BIOS后才能正常启动
求教一下各位,这种问题怎么解决?ME子系统如何关闭?主板上的ME跳线是哪个?

按照2楼坛友的说的,我把主板拿出来放到一块瓦楞纸上开机,故障依旧,软关机后,CPU风扇照样转

网友A:
从机箱里拿出来裸试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箱里拿出来裸试看看

对啊,有可能是螺丝孔部位有短路也有可能,谢谢提醒,我这就去试试

试过了,主板裸出来放瓦楞纸上开机,故障依旧

网友B:
ME固件有问题就会出现这个故障,而官网提供的BIOS不仅仅只是BIOS,而是BIOS+ME的合体,如果不禁用ME的话,无法进行bios刷新的。

网友C:
bios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就好了 刷了还不行就是那个ite芯片或者相关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固件有问题就会出现这个故障,而官网提供的BIOS不仅仅只是BIOS,而是BIOS+ME的合体,如果不禁用ME的话, ...

是的,官网刷机说明里指出要在bios里disable掉ME子系统,还要在主板上短接ME跳线,可是我在主板上怎么也找不到那个跳线,而且bios里禁用掉ME子系统后,主机就无限重启了,在启动画面出来,蜂鸣器一响后就立马重启了,反复重启,陷入死循环了,而且这时候按DEL键还无法进入BIOS,只能扣电池清BIOS数据后才能正常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就好了 刷了还不行就是那个ite芯片或者相关电路有问题 ...

如果有一样的板子可以换一下BIOS试试,不过太复杂了,折腾半天够买个板子的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焊下来用编程器刷就好了 刷了还不行就是那个ite芯片或者相关电路有问题 ...

没有编程器,也不知道怎么刷进去

网友:
换只主板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