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种电力监测仪(功率插座) 测评

楼主(2019-04-12):
各种电力监测仪(功率插座) 测评
很多人都会买这种带功率用电量测量功能的插座,但是,经过测试,这些插座无一例外都跟供电局电表数据存在很大差距!
首先说一下,智能电表和这些插座是如何计算功率的!
功率=电压×电流,但是要算用电功率或者用电量的话,还会加一个数据就是功率因数,计算用电量时的功率=电压×电流×功率因数,之所以,这些插座测出来的功率和供电局有非常大的出入,问题也就是这个功率因数取值不一样!(功率因数的概念你们可以自己查一下!)
首先说一下结果:白色的这款是网上卖的最火的其中之一,这个是最不准的!因为我测试过多种电器,开关电源,电饭锅,,,等等,发现它的功率因数取值0.1-0.5,取值太低了,比如电饭锅,供电局电表取值是1.0,这个插座取值0.49,换句话说,它算出来的功率只有电表的一般!这误差太大了,显示的数值可以说毫无意义了!因为电饭锅是纯阻性的,功率因数理论上应该是1.0的!
橘红色这款是冷门,专门做测量仪器的胜利仪表出品的,这个也有问题,那就是,它什么时候功率因数都取值1.0,这也是不科学的,比如开关电源,一般功率因数都是低于1.0的,供电局电表测24V开关电源供电的T12电烙铁时,功率因数从0.3-0.9变化,胜利这款就是一直显示1.0,白色那款更离谱,显示功率因数0.09!误差太大!
但是,我发现,胜利这款,虽然功率因数取值1.0不变,但是,它显示的功率却基本准确,换句话说,它计算功率似乎并没有按照它显示的功率因数计算!
测量手机充电器充电时的功率,电表显示6-8W,功率因数0.5,胜利这款,也显示6-8W,但是功率因数1.0,有可能胜利计算功率是芯片内部计算,而不是用显示的功率因数计算的!
我又测试了电钻,这是带电机的电器,理论上说,这种的功率因数也不会太高,事实是电表显示功率因数0.978,不出意外,胜利的功率显示和电表差不多,白色的那款,功率因数0.49,功率显示小了一半!

网友A:
电表是专业计量。
第二,我用优立得钳表测量电流时 ,我的钳表是ut210e。发现总是智能电表显示电流比210e测量的大一点。
就如你图中的那样。
不管是纯阻性电路还是开关电源。都是国网电表显示的电流大一点。
从来没有遇到过210e钳表电流读数比国网电表小的情况。

楼主:
电流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下面,钳表就比电表高,还有就是不接电器的时候电表显示电流0.000,钳表还有 零点几的底数

网友:
那请楼主推荐一款合格的功率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表是专业计量。
第二,我用优立得钳表测量电流时 ,我的钳表是ut210e。发现总是智能电表显示电流比210e测 ...

而且钳表测电流数值很不稳定,至少我的204A是这样,活动一下位置就有很大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表是专业计量。
第二,我用优立得钳表测量电流时 ,我的钳表是ut210e。发现总是智能电表显示电流比210e测 ...

某厂家人的说过,各种公司(水电气提供商)招标的时候明确规定表的“误差”必须是正5%以上

网友:
那种白色的外壳基本就是公版外壳,很多种电力检测仪都是用的这个外壳。很多时候,两款的外形完全一样,但性能却差异极大,这和其所用的方案以及固件设计有关系。所以最好是写清楚品牌和型号,方便的话最好再拆开看下具体的版本,这样才方便坛友参考选择。

网友:
万用表的精度不能与电表比。电表的设计精度要高很多。

楼主:
白色的是普彩的! 红色是胜利的,白色那款功率因数有问题,测什么都是0.08-0.49,而且显示的功率是电压×电流再×功率因数的结果,误差自然大的太多,胜利那款功率因数一直显示1.0但是,显示的功率和电表差不多,也就是说,它内部计算功率可能并不是参考显示的功率因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的是普彩的! 红色是胜利的,白色那款功率因数有问题,测什么都是0.08-0.49,而且显示的功率是电压×电 ...

楼主这个发现确实有道理,不知道电表是按照哪个功率因数计算的。大厂的产品和这些小厂的功率测试仪还是有差异的,毕竟价格也不同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用优利德钳表测出来的电流乘上交流电源算出来的功率和电表功率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请教一个问题,用优利德钳表测出来的电流乘上交流电源算出来的功率和电表功率一样吗? ...

家用都是有功电表,电压×电流,然后还要×功率因数,电表的功率就是这样算的!一些功率插座也是这么算的,只不过它们功率因数取值和电表有很大差别,所以显示的功率有时候误差能接近50%!

网友:
幸好没买功率计,感谢楼主
买了也是无参考价值

网友C:
我用的北电仪表 电力监测仪专业版 精度很不错的,二百多买的

网友(2019-07-28):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北电仪表 电力监测仪专业版 精度很不错的,二百多买的

发图看看,我70包邮买了一台

网友:
谢谢分享,还真么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下面,钳表就比电表高,还有就是不接电器的时候电表显示电流0.000,钳表还有 零点 ...

钳表精度比电表低太多了!功率因数是个比值吧了!不是自己设定的!

网友:
一个插座是不可能知道你要插什么用电器,功率因素的产生原因其实就是感性负载造成的电压与电流有相位差,测试和计算方式有点复杂,一般几十块的表计量有偏差很正常。

网友:
原来廉价的功率插座默认功率因数是常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