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前几天撸的太阳能灯到了,拆开看看顺便求去微亮

楼主(2019-04-12):
前几天4.9一个的太阳灯,20灯,缩水很多,时代在进步科技无极限

楼主:
顺便问下大婶们怎么去微亮

网友A:
现在变成6灯都不带感应了,

网友B:
自己不仔细看描述吗?4.9元款的是光控的,就是光敏电阻感应的,不是人体热释电!!!!

网友C:
不早发帖,刚刚撸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变成6灯都不带感应了,

昨天上午还有,不是一家的,一家的是感应一家是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早发帖,刚刚撸了一个

可以退货啊,不一定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仔细看描述吗?4.9元款的是光控的,就是光敏电阻感应的,不是人体热释电!!!!
...

请看电路,人体感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仔细看描述吗?4.9元款的是光控的,就是光敏电阻感应的,不是人体热释电!!!!
...

这个不是人体感应头么?
奇怪的是没有光敏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看电路,人体感应的

奥,你这应该是说楼上的吧,我买这款昨天上午还有,人体感应的。

网友:
还有连接吗

网友E:
也买了一个,亮度还行。比我以前买的那个亮一点。电路和那个一样的。去微亮的只要把8脚芯片上方的那个000电阻去掉就行了,也可以去掉后再加个开关,这样就能控制有无微亮。这个电路还可以的,静态电流比较小。只是晒太长时间容易过充。以前买的那个电池已经不行了,内阻大的短路只有500ma了。测了一下微亮电流14mA,正常亮度450mA。微亮一晚上也耗不了多少电,每天都晒太阳的话,电池容易过充,适当放电也好。这个太阳能板电流不算小。

网友F:
这个带感应开关的是哪家店的,我的只有光控开关,才8颗灯珠,不过续航时间有9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买了一个,亮度还行。比我以前买的那个亮一点。电路和那个一样的。去微亮的只要把8脚芯片上方的那个000电 ...

专业啊,我昨天用手灯照着测了下电压貌似没有保护的,昨晚开了一晚8小时左右,4.02v到了3.86v确实省电,17年买的那个电池一直不行,容量啥的都够呛,不过电路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人体感应头么?
奇怪的是没有光敏

真相只有一个,省下了,太阳能板即光敏功能,高低电平ic管理,电路不懂只知大概,如需帮助度娘还未挂

楼主:
昨天下午五点看的就没有了,19.8了,不值当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带感应开关的是哪家店的,我的只有光控开关,才8颗灯珠,不过续航时间有9小时 ...

某亮旗舰店的,买东西随缘啊,你那8灯的多少元件,应该值了这个简单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早发帖,刚刚撸了一个

拆电池用貌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业啊,我昨天用手灯照着测了下电压貌似没有保护的,昨晚开了一晚8小时左右,4.02v到了3.86v确实省电,1 ...

功能够用就好了,电路虽然简单,性能一点不比以前那种差。那种复杂一点的电路,感应灵敏度,亮灯延时时间都是可调的,不过在灯的电路中,也没装可调电阻,实际上还是固定死的。锂电保护电路倒是有必要装。不然电池挂的快。

网友:
18650电池去掉,重找一个手机电池带保护板,装上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