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希捷2t硬盘故障请教

楼主(2019-04-12):
一个电脑拆下的三个希捷2t硬盘 检测故障一致 使用时间一致   官方软件检测失败 请问大神 这盘还能不能用
官方检测显示失败

异常代码百度查询是 无法识别序列号

晚上测试无异常  懵逼了

西数硬盘测试对比  西数黑盘

用希捷软件测试依旧失败  现在感觉是硬盘盒问题   使用sata线测试的固态显示正常  看来很多时候不能省事啊

网友:
已经不行了,拆磁铁把,哈哈哈,我们等着呢

网友A:
气流温度报错一般都可以忽略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流温度报错一般都可以忽略不看

官方软件测试是什么鬼   直接显示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软件测试是什么鬼   直接显示报废了

它不告诉你报废,你会换新的?

网友B:
监控用的吧,工上万小时,起停才80来次,小心使用吧,坏了拉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用的吧,工上万小时,起停才80来次,小心使用吧,坏了拉到

服务器的   我很奇怪使用不怕 装的都是电影无所谓 就是纳闷 官方说挂了  百度也异常报错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服务器的   我很奇怪使用不怕 装的都是电影无所谓 就是纳闷 官方说挂了  百度也异常报错哎
...

官方说法必须谨慎,他说没事,出事你找他,他怎么说,再说说挂了,你就需要再次消费了

网友C:
是我 的话就MHDD跑 看坏道,弱道多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 的话就MHDD跑 看坏道,弱道多不多

mhdd太麻烦了  不知道系统异常有啥好软件能测试谢谢

网友:
mhdd,时间是长,但比较靠谱

网友:
要是嫌dos麻烦,Victoria也行,开始测试之后尽量不去动电脑,以免影响测试结果,耗时和mhdd差不多。Victoria有汉化版的,网上很多。

网友D:
用橡皮清理下主板和盘体的接口试试,还不行就准备拆着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橡皮清理下主板和盘体的接口试试,还不行就准备拆着玩吧~

这个有关系吗   三个硬盘共同的问题 而且慢扫全绿  要是不识别 我兴许会用这个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mhdd太麻烦了  不知道系统异常有啥好软件能测试谢谢

DOS 哪里麻烦? 现在PE工具启动界面不是都带么?   再不行,mhdd也有exe版本,可以在PE或者win系统下运行,一样的用 只是说win系统下扫的时候尽量操作测试硬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S 哪里麻烦? 现在PE工具启动界面不是都带么?   再不行,mhdd也有exe版本,可以在PE或者win系统下运行 ...

我记得运行dos挑平台吧   还是需要修改的  好久没玩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记得运行dos挑平台吧   还是需要修改的  好久没玩了

dos下呢,mhdd原生只支持IED,不支持AHCI  但是PE下呢,是可以用的,mhdd扫描是慢了点,但最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dos下呢,mhdd原生只支持IED,不支持AHCI  但是PE下呢,是可以用的,mhdd扫描是慢了点,但最清楚 ...

原来如此  感谢

网友E:
学习了,感觉这三块硬盘在原电脑上是组阵列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感觉这三块硬盘在原电脑上是组阵列使用的。

阵列的不是双硬盘吗     还有三硬盘的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