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庭院灯

楼主(2019-04-12):
4.9元太阳能庭院投光灯20灯珠

=============================
开始拆拆拆

18650电池一枚

用强光手电筒照光伏板电压有5.8V

====================================
总体来说4.9元包邮亏不亏?

网友:
这个带感应开关的是哪家店的,我的只有光控开关,才8颗灯珠,不过续航时间有9小时

网友:
换电池更好用

网友:
我的10颗灯珠,没人体感应,只有个开关
收到壳子就是破的,看样子不是摔的,而是成型的时候就是坏的,怎么晒也不亮,晒俩小时放在暗处也不亮
联系店家退款了,灯店家不要了
拆开一看,电池座也没有,线直接焊在电池上,而且只焊了正极,负极忘记焊了
做工实在是一踏糊涂,各种毛刺,线比头发丝还细
难怪根本不亮

网友A:
微亮怎么解决?8角片是lm358~~

网友:
赚了,以前买过一个 这样的十块多。这次也买了,便宜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亮怎么解决?8角片是lm358~~

经高手指点,拆掉8脚芯片上方这个000欧的电阻即可取消微亮!

网友:
我买的七块多,回来拆开用它的电路。

网友:
做工看着不是很好,电路比较精简,这价位还可以。

网友:
也撸了一个,还没发货,不知道是不是缺货了

网友:
这个是哪个连接的,我看到只有8个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