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热熔胶枪

楼主(2019-04-12):
胶枪插上电源没反应拆开看看剪断重新接线好了,又可以折腾了。谢谢观看!

网友A:
那么粗的线也烧断了啊

网友B:
这个感觉好简陋。我在双11的时候,用5元券买5.8元包邮的11mm胶枪,实付款8毛钱。到手的时候,有Led状态灯和开关。而且都是好的。你这个,是不是更便宜啊?
看你标记着断开的那地方,还是热缩管包起来的,应该做工上,还算舍得啊,咋就断了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粗的线也烧断了啊

是黄色头里的线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感觉好简陋。我在双11的时候,用5元券买5.8元包邮的11mm胶枪,实付款8毛钱。到手的时候,有Led状态灯和 ...

哈哈!我这个免费的,黄色头里的线断了,只能把头剪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