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激光雕刻法制作PCB 仿制一个QC3.0 充电头电压诱骗器

楼主(2019-04-12):
激光雕刻试验中,浪费小半块板子,

点击视频会在新窗口中打开播放视频

雕好的电路

切下来修整外形 钻孔

钻好孔的样子

透光看看,激光参数没有最佳,部分烧的不够干净,有铜屑,要用刀片再勾一下缝

焊上零件,那两根是跳线,实际得要三根,还缺少了一条,直接在背面飞了

背面

没有阻焊的板子焊零件真心累,刀头一碰整片都是锡

焊上输出线,输出线设计的是5.08孔距,可以插端子座

普通状态 空载

qc3.0状态 已经按过一次加了

继续按 加

每按一次电压加0.2v 误差+/-0.01v 有时是0.19v 有时是2.01v

持续加电压

最高11.97v
.

最低3.38v

现在开始带载测试 2安  普通状态

开关拨到qc3.0状态  电压没变化

按一次减 电压变成4.99v

再按一次减 4.79v

4.20v    串个电阻 可以充锂电了

带载状态下最低只能减到3.79v

往上加电压 10.14v

11.13v

最高12.12v

小电流时最高11.97v 多出来的0.15v是2A电流的线补

8v 3a  电流再大充电头就保护了

换个充电头,这头好像是qc2.0的 输出参数写着5v2A  或 9V1.67A

5V空载

两个键随便按一个,电流直接变成12v输出 再按就无效了,除非把qc触发的开关拨回去

12v的带载 1.7a 没毛病

干到2a 过了一会保护了,应该是变压器过热

最后附上原理图和pcb图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A:
不错,再来个绿油阻焊就更完美了

网友:
会玩儿,会折腾,沙发

网友B:
激光雕刻这么高端,真会玩。
烧个覆铜板怕要10W以上功率才能玩吧,一般人没设备搞了不了~~
子弹还在飞,到了再奉上。

网友:
太强了,感觉成就感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再来个绿油阻焊就更完美了

过几天还有一个其它制作,带绿油的,

网友C:
前段时间小改了这个电路,打算取消那个开关,等有时间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小改了这个电路,打算取消那个开关,等有时间再试

开关还是留着,固定5v的场合关掉,以免误操作,再串联一个延时触发的电路,开关平时就在开,当电压在12v的时候,要切换到4v 如果按键得按到手软,开关拨一个回来,继续按就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雕刻这么高端,真会玩。
烧个覆铜板怕要10W以上功率才能玩吧,一般人没设备搞了不了~~
子弹还在飞,到 ...

我这台是20w的,平时给产品标logo

网友D:
这个倒是方便了,精细程度也高

网友E:
激光雕刻机都上了,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板子尺寸还能再缩小吧。
弄个外壳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台是20w的,平时给产品标logo

20W的什么激光器?二氧化碳?还是半导体?激光雕刻机有照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倒是方便了,精细程度也高

精细程度是很高,方便性一般,焦距和功率要调到合适很浪费时间和材料,打logo焦距偏一点就能打上,打铜皮对不准打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激光雕刻机都上了,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板子尺寸还能再缩小吧。
弄个外壳就更完美了。 ...

图我可以给你,尺寸还能小些,二极管换成帖片的,按键换4*4,这样基本就是usb宽度,一半长度了

网友:
真没必要再自制PCB了,嘉立创30块打PCB 5PCS,10*10cm以下

网友:
这个厉害,激光刀的出来了

网友F:
手上只有一个HT7536(3.6v)的稳压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图制作

网友:
有设备就是爽哈哈,同感绿油阻焊太重要了

网友:
楼主,把激光雕刻机来个整图欣赏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上只有一个HT7536(3.6v)的稳压芯片,不知道能不能用这个图制作

电压太高了,再正向串联一个ss14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