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有懂功放的朋友吗?音量小但是有变化要怎么修?电位器刚换了

楼主(2019-04-12):
老功放,音量很小,但是调节电位器能听到很明显的音量变化,电位器刚换的,应该没问题,这个要怎么修?后级坏的话应该听不到声音了吧?

网友:
也可以看看运放块或功放块,我刚刚弄好了一个低音炮,换了4558就正常了。

楼主:
两个声道都是这样,继电器用万用表二级管档查过是通的,两个大电容的电压是34V左右,不知道有没有偏低,两个环牛是24V的

网友A:
有分立元件的  有集成电路的  还有两者混合的。。。。。楼主的问题神仙都回答不出来

网友:
这种问题先确定音箱正常,然后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若电压正常,接着测量功放部分的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这两者都正常,说明问题很可能出在推动部分:手持镊子触动定位器中点,如果推动部分正常,音箱应该有强烈的嗡嗡声,如果没有这种声音,再用镊子触动功放部分的输入端(左右声道都可以),如果功放部分正常,音箱也应该可以听到明显的嗡嗡声。
判断出故障部位以后,就可以着手仔细查找故障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分立元件的  有集成电路的  还有两者混合的。。。。。楼主的问题神仙都回答不出来 ...

没办法,不是专业的,不是很懂这个

网友B:
仔细检查下左右声道共用部分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检查下左右声道共用部分的电容~

好的,谢谢指点,回去检查下

网友C:
楼主还是发几张各部分的电路板的清晰图片上来吧,这样,各位也好给你提意见。。。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差不多,只是我调左右声道电位器声音没有变化。必须只留下这一个喇叭,把前面的总音量开大才能听到一点声音,必须耳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还是发几张各部分的电路板的清晰图片上来吧,这样,各位也好给你提意见。。。 ...

好的,下次重新开贴,现在换了前置的4558没效果,两个大电容用电阻档测了下貌似也没问题,4个大管子测了下貌似也没问题,不知道接下去该怎么测了

网友D:
看看左右声道信号输入的公共地是不是开路了?如果开路的话左右声道的信号就中和了,信号线和音量电位器的公共接地部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左右声道信号输入的公共地是不是开路了?如果开路的话左右声道的信号就中和了,信号线和音量电位器的公 ...

好的,谢谢指点,等下去测测看

网友E:
用信号注入,,一级一级由后面往前面输入监听试验,,输入到某一级时音量有明显差别就是这一级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信号注入,,一级一级由后面往前面输入监听试验,,输入到某一级时音量有明显差别就是这一级问题了 ...

不是专业修这个,没有信号发生器,实在不行就只能把三极管都换了

网友F:
最基本的,测一下电位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基本的,测一下电位器看看

电位器已经换过了,阻值也量过了,正常的,而且调音量还是有轻重反应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专业修这个,没有信号发生器,实在不行就只能把三极管都换了

修功放不用信号发生器,随便找个音源,MP3啊手机啊什么都行,再找个不用的耳机,随便一个声道剪断,把音频地接到功放的音频地,然后打开功放接上音箱,mp3音源把声音放到最大,左手捏住刚才剪断那个声道的芯线,右手拿个导电的镊子就慢慢捅吧,想测试哪一级放大,就捅哪一级的信号输入端即可,你!此时此刻!就是信号发生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功放不用信号发生器,随便找个音源,MP3啊手机啊什么都行,再找个不用的耳机,随便一个声道剪断,把音 ...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不是说会烧掉耳机还会有触电风险吗?

网友:
用的是变压器供电,想触电除非碰到电源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