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超级充电器,另外给大家看点干货

楼主(2019-04-12):
先来点干货给大家看看

26650大胖子

准备剥皮

脱光

衣服

热风枪再吹一下

换上新衣服

裹紧衣服

猪脚亮相

可同时充9个电池

5V14A电源

充电电流,刚开始可达10A

TP4056充电保护一体板

改下表头

26650电池容量5200mah左右,18650容量在3400左右

网友:
还以为松下呢

网友:
一列一列的,壮观

网友:
排列的整齐,做工也规矩,楼主厉害

楼主:
买的就是松下的

网友A:
用的风枪裹得外衣?

网友B:
楼主可以换成tp5100充电板,TP5100是一款开关降压型双节8.4V/单节4.2V锂电池充满点管理芯片,效率比4056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换成tp5100充电板,TP5100是一款开关降压型双节8.4V/单节4.2V锂电池充满点管理芯片,效率比4056高 ...

5100充单节还行,充8.4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风枪裹得外衣?

对,用的风枪,温度不能太高,和热缩管不太一样

网友C:
谢谢分享,很壮观,干啥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很壮观,干啥用的呢

充电啊,那么多电池需要充电

网友D:
充完用哪里?原衣服好看点吧。铜线套管更好看。
4056烫么?

网友E:
那个充保一体板我也买过好几个,划算,好用,但有一点。一致性不太好,4.12--4.19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完用哪里?原衣服好看点吧。铜线套管更好看。
4056烫么?

用在野外,以后太阳能电池板充电,相当烫啊,连铜线都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充保一体板我也买过好几个,划算,好用,但有一点。一致性不太好,4.12--4.19都有。 ...

对,冲完量电压一个一个样

网友:
外衣干嘛要换,看着挺好的

网友F:
这个很壮观哈
左边,蓝、黄、黑是交流电输入
右边,黑、红、细红、细黄石电压电流表
粉红、绿色是5v充电线
右边输出怎么接线的,没看清,方便上几张图片吗

网友:
铜线过桥处套管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很壮观哈
左边,蓝、黄、黑是交流电输入
右边,黑、红、细红、细黄石电压电流表

不知道怎么再上传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