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麦博X5左声道没有声音

楼主(2019-04-12):
在听音乐时左声道偶尔会发出噼里啪啦声,时间很短就2秒时间。昨天晚上通电后马上就从左声道发出刺耳的噼里啪啦声,跟着我放音乐这个声道就不出声了,喇叭我有怀疑对调了还是这个左声道(L)没有声音,仔细听这个喇叭里有电流声,我把其它的喇叭都拆了,只接这一个喇叭把音量开到最大,才能听就音乐声

网友:
电位器换一个应该可以搞定

楼主:
是B100K吗,6个脚的我在里面打了点WD-40

网友A:
这种问题先考虑电位器接触不好,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先考虑电位器接触不好,换一个

我用万用表打道200KΩ,测量1,2点和2,3点,同时旋转电位器,左右旋转,显示数值不断的变大和变小。测量1,3点同时旋转电位器,左右旋转,显示数值不变,只是不断的来回跳动。在不动电位器时测量1,2点数值不变,2,3点和1,3点时不断的来回跳动。4,5,6点同理

楼主:
我试着查了一下电位器,用万用表打到200KΩ测试,1、2点和2、3点同时旋转电位器旋钮,表的读数随着我旋转的方向不同数值变大或变小,测量1、3点时,数值上左右不断的跳动。
在不旋转电位器时1、2点数值不变,2、3点和1、3点数值始终在不断的来回跳动。
我测旁边的电位器在不旋转电位器的前提下数值都不跳动

楼主:
电位器接触不良是肯定的了,但是另一个喇叭为什么是正常的了?今天电位器已经下单了,最迟后天到,到时换上在说吧,但愿是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
今天吸锡器到了,就把电位器拆了。清洗了一下打表检测都正常。

楼主:
问题好像找到了,现在还不能确定。

网友:
几个4558? 将4558对调 看看故障变道右声道没有

楼主:
就二个,说的有道理。
今天才看见你的回帖,你早说就好了,昨天我把这个板拆了下来,你知道的插线的地方都打了热熔胶不好拆。拆下后我从金河田上拆了一个4558D替代我的RC4558P,替换好后把线照原样装好。一开机,低音炮发出嗡嗡的响声。声音有点大,关机时低音喇叭发出尖锐的叫声。难道是刚才换的那个运放问题,赶紧又换回来了。悲催了低音喇叭还是嗡嗡的响声,关机还是发出了尖锐的叫声。头脑里马上在想,是线没有插好、扯胶的时候碰到什么了或者是4558D害的。下午又在折腾了,现在准备换2个电容,吧噪音解决了在说。真是旧病未好又添新伤呀

楼主:
换下二个大电容,低音喇叭问题解决了。

网友B(2021-07-07):
请问后来是换了4558运放解决了吗?
同型号音箱,遇到类似问题。突然左后不响了,过几天突然左后好了然而右后又不响了,放最大音量才听到一点点声音

网友:
技术不好,不要瞎搞啊 没事分析下输入,信号,功放电路,再试着对换啊,看看问题在前级,还是在功放后级,确定范围了再一步步确定是哪个零件有问题

楼主(2023-01-29):
引用 网友B:
请问后来是换了4558运放解决了吗?
同型号音箱,遇到类似问题。突然左后不响了,过几天突然左后好了然而右 ...

换过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