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Thinkpad T410开关键坏,狸猫换太子

楼主(2019-04-12):
直接拆机,看正反面

中间的一块理所当然的是小红帽了

拆机的时候注意要轻
接下来就是拆开开关以及音量键一排的卡扣,掰的时候注意力道

这是掰下来的

要做手术的地方就是开关按钮,很薄膜的开关,
开关按钮取出来,就见到薄膜开关了

这里要注意,这种薄膜开关已经坏了,完全接触在一起,导致无法开机,所以直接就割断,,

取而代之的是,,,两端引出漆包线,顺便固定下,防止滑动,拆开排线后面的铁壳,绕好飞线

飞线走背线,

然后就是找到排线接口的开关脚位,焊接上去就OK
查看键盘接口位置为J7。打开图纸找到J7脚位图,开关脚位名:-PWRSWITCH
IBM的设计图纸还是很严谨的,基本看名字就能直到功能,
PWR:即为电源POWER的缩写
SWITCH:即为转换的意思
-:即为低电平有效,默认为高电平,当低电平的时候电源转换,即为开关的意思
还是很好理解的,

那么对应的键盘的接口焊接飞线即可,方向不要错,

这是焊好的飞线

再焊接一根地线就OK了,完成高低高电平跳变即可开机

装机测试完美,chick感觉很脆,肯定没有原装的键盘回弹感觉舒服,毕竟新的键盘要接近200块大洋的

楼主:
排版是好的 ,发出来就总是多出几张乱序在文末,

网友:
这些旧ThinkPad就是耐操,电源键都按坏了电脑都还没事,关键是图纸,维修手册网上都能很容易找到

网友:
师傅好手艺.烦请帮忙看下我发的DELL电脑开关贴,是否有救呀,谢谢了

网友:
只想说,好牛   ,佩服

网友:
楼主手艺惊艳,佩服啊

网友:
手艺高超啊

网友:
这只插头脚也可以飞线只能说厉害,我这条件不允许,,那个大马蹄烙铁,,500%报废

网友:
楼主好手艺,这么细能飞线焊出来,佩服!!!

网友:
楼主的技术贴,绝对要顶的

网友:
请问师傅这个脚在主板上是第几脚谢谢

网友(2019-07-29):
东西不错,很管用。开关坏了,一直用指纹开机,重装了系统,忘 了设置指纹了,开不了机了,看到博主的大图后,找到J7两个开关针脚,找到主板上的左6和左12触通,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挺厉害的,一般只能换整套键盘

网友(2019-09-19):
这眼神要好,手还不能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