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迪] 有偿求闪迪sdtnpachem-016g-c参数slc16g

楼主(2019-04-12):
求能上2246en 或者2246xt或者3257的参数,能顺利开卡。本人小白,看到便宜贱了100片这个芯片,真贱了。现在上2246en开卡一直卡在读取,3257列表不支持,917手上没有板,903没有便宜的tsop板,想低成本利用这堆垃圾芯片,各位大哥大佬帮帮忙。有偿帮忙,谢谢。

网友:
闪存厂商:SanDisk【闪迪】闪存类型:NAAND Flash 闪存存储密度:128Gbits=16GB 闪存生产工艺:24nm【纳米】
存储单元:SLC 闪存颗粒工作电压:2.7V~3.6V  闪存颗粒封装类型:TSOP48  I/O接口位宽:×8bit  芯片特征:4管芯
Die:4 闪存颗粒其他特征:同步【不支持】异步【不支持】Toggle-DDR【不支持】闪存封装材料:Pb-free【Sn】,ROHS
支持的主控信息:
IS903,IS917,CBM2098S,CBM2098P,CBM2098E,CBM2099,CBM2099E,CBM2099S,CBM2199,CBM2199S
SM2246EN
闪存ID:
45DEA1327A56

与该ID:45DEA1327A56可能的型号【SDTNPACHEM】

网友:
卧槽。。。。。SLC,稀罕物

网友:
上安国试试嘛,基本上黑片 白片通吃|!

网友: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改,加我QQ
还有请确认你的3257是ENLT还是ENBA/AA/BB

网友A:
2246EN是支持的啊,你哪里没设对,IS903也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是支持的啊,你哪里没设对,IS903也支持

我不知道是不是板有问题了,设置就是平时的设置,但一直在读取。。。

网友B:
这货虽然是SLC但是慢到对不起叫SLC芯片,唯一优点就是温度低。再说说支持这货的主控吧 46EN 46XT 903 917 3257 3267 ,可以用TH58NVG7H2HTAK0的参数修改

网友:
3257没有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虽然是SLC但是慢到对不起叫SLC芯片,唯一优点就是温度低。再说说支持这货的主控吧 46EN 46XT 903 917 3 ...

兄弟,帮帮忙行不行?芯片现在用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帮帮忙行不行?芯片现在用不上。

你去找找903的工具,有个版本带这个颗粒的//~~~~~~~~~~~~~~~~~~~~~~~~~~~~~~~~~~~~~~~~~~~~~~~~~~~~~~~~~~~~~~~~~~~~~~~~~~~~~~~~~
[SDTNPACHEM_016G_C-45DEA1327A56]

Vendor=SanDisk
FlashID=45DEA1327A56
Feature=24S32_6H2H
MLC=0
Planes=2
PageSize=8192
Blocks=4156
Die=2
Pagesperblock=128
Sparesize=640
ColumnAddrCycles=2
RowAddrCycles=3
CacheSupport=1
CopyBackSupport=1
MultiPlane=1
deviceReadyStatusBit=6
cmdPassFailStatusBit=0
Interface=4
TimingSet=906
SetTiming=0
GPT=0
INT=3,0,66,1028,3,200,0,6,0,0,0,2,0,0
IO=4,X,X,2,4,6,8
PJM=1,1,1,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找903的工具,有个版本带这个颗粒的//~~~~~~~~~~~~~~~~~~~~~~~~~~~~~~~~~~~~~~~~~~~~~~~~~~~~~~~~~~ ...

903是支持的,4贴读70写75。想做3257双贴成本价福利一批。起码收回成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903是支持的,4贴读70写75。想做3257双贴成本价福利一批。起码收回成本

晚上没事又查了资料这个应该可以用东芝的固件做3257,3267,但是都需要修改工具,做917双贴吧

网友C:
亲测,u盘可以贴903,固态可以2246en。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测,u盘可以贴903,固态可以2246en。

46en开卡不需要更改参数吗?我开卡一直卡在读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亲测,u盘可以贴903,固态可以2246en。

有大神改过参数,做了几个en的固态。还在用,就是速度慢些,读写200。最大可以16贴256g

网友C:
引用 楼主:
46en开卡不需要更改参数吗?我开卡一直卡在读取。。

可以加我413678860

网友:
最后,开出来了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焊接没问题,板之前上MT29F128G08CFAAB没问题,就是上这个sdtnpachem不行,报31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我413678860

活捉蒋老师一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