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首拆志高移动空调KY-26B拆解拆卸维修

楼主(2019-04-12):
由于本人住在南方,三四月份正是潮湿季节,有时候甚至连内裤都晒不干,烘干机只是把水汽烘干了并没有吸走水汽,于是想着买个移动空调来当除湿机用,免得没有内裤穿。
这不,某鱼搜索,同城收购了一个志高KY-26B移动空调,花费¥550大洋,外观看起来蛮新的,卖家说用了几次就没用了,生产日期是2018年5月,卖家购买价格是1299,感觉蛮划算的。废话少说,拆机图奉上。

整体外观

左侧

左侧铭牌

背面,从上到下分别为蒸发器进风口、冷凝器出风口、冷凝器进风口

右侧

正面

顶面操作面板

背面拆掉后盖以后的样子

拆掉后盖后把塑料壳体拿下的样子

拆掉塑料壳体后正面的样子

右侧没穿衣服的样子,有蒸发器和冷凝器的为背面

电路图

冷凝器盘管好小

蒸发器盘管

顶部没穿衣服的样子

左侧没穿衣服的样子

正面没穿衣服的样子

压缩机特写

乐金的压缩机,旋转式压缩机

底部中间位置白色的物体是甩水飞轮,蒸发器的水滴到这个飞轮上然后被飞轮甩到冷凝器上协助降温

白色线连着的是水满传感器

甩水飞轮电机盖漏掉了一颗螺丝

主控板

压缩机电容及风扇电容

主控板特写

控制面板底部的控制电路板及红外接收部件

刚启动几分钟内蒸发器小部分会结霜过几分钟就消失了

高手能否解释一下为何刚启动时会结霜

盘管温度传感器 及室温传感器

冷凝器及蒸发器共用一个电机

发图完毕谢谢观赏

网友A:
划算哦,这个怎么散热啊,怎么排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划算哦,这个怎么散热啊,怎么排水呢!

散热就靠风管将热气排到室外,我是作为除湿机来用,所以没接风管,排水是从底部一个出水口排掉了

网友B:
R22制冷剂和R410A制冷剂可统称为空调制冷剂,可以算是空调的血液,制冷剂过多、或是缺乏都会影响空调的正常运作,目前市面上,是最广泛的制冷剂就是R22、R410A制冷剂了。那同样是供应空调的制冷剂,R22制冷剂和R410A制冷剂有什么区别呢,下面小编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R22制冷剂、R410A制冷剂的区别之一

从名称、特性上看:

R22制冷剂是以前使用最广泛的制冷剂之一,R22制冷剂的化学名为二氟一氯甲烷,属于氢氯氟烃类。由于R22制冷剂会对臭氧层产生具很大危害,所以蒙特利尔协议书规定,将于2020年前全面淘汰。现在很多厂家已经停产使用R22制冷剂的空调。R410A制冷剂是目前世界公认的可以替代R22最合适最环保的冷媒,已经在欧美,日本和我国等国家得到普及。R410A制冷剂是一种新型的制冷剂。R410A制冷剂由两种准共沸的混合物而成,主要有氢,氟和碳元素组成。R410A制冷剂有稳定,无毒,性能优越等特点。由于R410A制冷剂不含氯元素,所以不会破坏臭氧层。并且采用R410A制冷剂的空调性能会更好。

R22制冷剂、R410A制冷剂区别之二

从性能上看:

1、R22制冷剂是单一物质冷媒;R410A制冷剂是由HFC-32(R32)和HFC-125两种不同的物质混合而成。

2、R410A制冷剂比R22制冷剂的蒸气密度大。对相同能力的系统,所需的制冷剂质量流率相同。如果在相同的管径的气配管,R410A制冷剂蒸气流速相较于R22制冷剂大约缓慢30%。

3、R410A制冷剂的运转压力比R22制冷剂高约50~70%。

通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R410A制冷剂属于低毒性,并且不燃烧;还有R410A制冷剂不会破坏臭氧层,而R22制冷剂的臭氧层破坏系数为0.05;R410A制冷剂系统的总传热特性比R22制冷剂的要打,可以提高系统效率,并且减少热交换器的传热面积。R410A制冷剂这些优点也是为什么R410A制冷剂可以取代R22制冷剂成为目前最广泛使用的制冷剂。

目前,R22制冷剂已经逐步的被替代,以前的老空调基本上都是使用的是R22制冷剂,一般空调上面会有标示。近几年的空调基本上都是使用的R410A制冷剂,使用上及产品性能上会比之前的更加完善,及适应现在的制冷剂的方向,所以R410A制冷剂是替代R22制冷剂的最佳之选!

网友C:
LG的压缩机比较少见的样子

网友:
很不错的空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划算哦,这个怎么散热啊,怎么排水呢!

需要有个管子,把热量引到窗户外。当时移动空调的价格,可比窗式空调贵多了。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 比较小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22制冷剂和R410A制冷剂可统称为空调制冷剂,可以算是空调的血液,制冷剂过多、或是缺乏都会影响空调的正常 ...

感谢分享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G的压缩机比较少见的样子

现在应该很常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还不错 比较小巧

还不错吧,就是看中它小巧方便移动使用,主要作为除湿机用

楼主:
噪音有点大,不过习惯了就好,估计55分呗左右

网友E:
其实一两百买个干衣机就完事了,如果是我,拿风筒吹几分钟就完了。
        拿个干净的 密封保鲜袋,将内衣装进去,右手夹着保鲜袋一角,抓住风筒探进去吹,风筒入风口要远离吹出来的热风。左手上下抖动保鲜袋一角,那里面的衣服就会不停翻动,几分钟就干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一两百买个干衣机就完事了,如果是我,拿风筒吹几分钟就完了。
        拿个干净的 密封保鲜袋,将内衣 ...

当有大量衣服需要烘干的时候,我把整个房间拿来当烘房

楼主:
为了避免出现上图情况(借用论坛坛友发 的图)

特地喷涂了三防漆

喷涂后的效果,没怎么看得出

楼主:
看,除湿效果杠杠滴,我把甩水的飞轮电断开了,不甩水到冷凝器上,水直接流出来,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应该很常见了吧

志高一般广州三菱和美芝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志高一般广州三菱和美芝比较多

长知识了,这个确实不知道

网友:
我家里有一个和这个一样的,想改造一下,目前是单风管排风,冷凝器散热风由室内吸取,会导致一部分制冷后的风浪费掉了,大家使用过的有没相关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