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18台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电源通病的维修

楼主(2019-04-12):
这周修了18台清华同方的显示器LM1980W,基本上都是电源坏。型号单一,故障单一。没修过液晶显示器,一开始不知如何下手,从淘宝上订了5片代用的电源板,结构不一样,但电压、接线都是一样的,只能固定一个螺丝。换了2片后,自己琢磨了一下,感觉有的问题应该不大,就尝试了修一下,大部分都被我修好了,还剩下几个没有配件了,等下周买的元件到手后继续修。

话不多说了,上图。就是这一型号的显示器,led背光

这是电源板的正面

这个是背面,还有电源管附近发黑的,铜箔被烧炸的。

主要故障是这个:多数是红色所标识的二极管sb5100短路。大部分更换一个sb5100就好了,我是把各个板子中的好sb5100集中到一起,修好一半的电源。

还有部分惨不忍睹的烧黑了的板子是电源管和保险电阻爆了。推测原因是:二极管短路时没有及时断开电源,让显示器通电,造成电源负荷过大,热量无法散出,最终温度过高导致电路板、电源管、保险电阻阵亡。
还高手给指点一下液晶显示器的维修呗!

网友:
19寸宽屏的???

网友A:
这厚度不像led背光的

网友:
碰到过保险电阻烧掉,直接用保险丝代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厚度不像led背光的

早期产品,的确是led背光的,灯管线是6条

网友B:
奇怪,,怎么有些线路板那么高温,,使用人员的使用习惯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怪,,怎么有些线路板那么高温,,使用人员的使用习惯问题?

与使用习惯无关,厂家设计的问题,热量原件靠得太集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与使用习惯无关,厂家设计的问题,热量原件靠得太集中了

和使用习惯有关的。这批机器是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的,里面没人对计算机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维护,从不关机 ,虽然有稳压电源,但是主电路从不断电,显示器一直是通电的。昨天也检测了另外的两个同型号的显示器,是计算机教室的,电源板仅仅损坏一个二极管,因为计算机教室只有使用时才通电,平时都把电源断开,一旦显示器不通电了,立即更换,损坏并不严重。图书馆的这批没有酿成火灾已经算是很好的了。

网友D:
肖特基是击穿短路了,mos管和s级那个大电阻也很容易挂,保险跟着挂。

网友E:
说到底还是设计问题!哪怕从不关机,在待机状态功耗并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到底还是设计问题!哪怕从不关机,在待机状态功耗并不大~

淘宝买电源板时,好多商家都提到,换板后完美修复。代用板没拍,都是用的二手板子改的,但面积大多了,除了孔位不对外,感觉比原板还要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买电源板时,好多商家都提到,换板后完美修复。代用板没拍,都是用的二手板子改的,但面积大多了,除 ...

这不更能说明是设计问题吗?貌似清华同方的显示器电源板经常会出现若干版本~

网友:
电源次级整流并联二级管易短路,我这里ASR360

楼主(2020-10-09):
引用 网友A:
这厚度不像led背光的

早期led背光的,虽然厚度比较充足,但的确是led背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肖特基是击穿短路了,mos管和s级那个大电阻也很容易挂,保险跟着挂。

mos管还真没有挂的,我也买了一堆的mos管,准备换的。结果没有一个挂的。但有几个电源开机有12v电压,电源板仔细听有哒哒的声音,估计是哪个地方保护了,但查不出来,比较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