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多合一的螺丝刀

楼主(2019-04-13):
批头一用力,掉里面去了

网友A:
这个是坦克TANK的螺丝刀吧

用尖嘴钳伸进去,边转边拉

网友:
这种有个伸缩杆,批头放伸缩杆里,直接放手柄就进去了

网友:
明显用法不对啊,使用方法见上楼

网友:
估计是做工粗糙,精度不够,导致卡住批头。

我有个福冈4mm手柄,和你这个类似,以前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像楼上说的,用尖嘴钳子边转边松动,批头取出后,拆开手柄套筒,加点液态机油如缝纫机油,效果会有一定改善!

网友B:
里面钢珠那部分卡涩或者磨损过大,加热塑料圈然后取下看看情况,再相应处理吧。

卖家很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坦克TANK的螺丝刀吧

用尖嘴钳伸进去,边转边拉

你眼尖哦!就是坦克的,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钢珠那部分卡涩或者磨损过大,加热塑料圈然后取下看看情况,再相应处理吧。

卖家很精的。 ...

谢谢诸位热情回复!

已经拔出来了,确实是磨损了,我加了油好很多了!

网友C:
我怎么没有看见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有看见图呢

我也没看到图,是不是如楼主所说批头一用力,图跟着也掉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