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继续折腾米沃奇M18电池.......修复保护板

楼主(2019-04-13):
还是那个M18电池,电芯正常,用原装充电器充电,指示灯显示正常充电,但实际充不进电(详见我另一个拆电池的帖子),怀疑是保护板坏了,就在闲鱼打黑了一个M18电池回来准备拆保护板换上去,可惜打黑失败,这个打黑的电池保护板锈蚀严重,无法使用了(详见我另一个拆打黑电池的帖子),不想再打黑了,就又回过头来看看原来这个保护板能修好不,

待修的电池:

拆开,经过前贴里坛友提示,怀疑是右上角这个8脚的芯片坏了,实际上是个场效应管,和常见的3个腿的场效应管看起来不一样,其实它一边的4个引脚是导通的,4个引脚相当于一个腿,另一边的3个脚导通,这3个引脚相当于一个腿,加上剩下的一个引脚,一共也是3个腿,经过和另一个好电池保护板的对比测试,确定这个场效应管坏了。

这是拆下来的场效应管,型号是4401D,第一次看花眼了,看成44010,然后在淘宝找到MP44010的芯片,百度MP44010是个电源管理芯片,以为就是这个MP4010了。然后买回来装上,还是不能充电,后来才发现原来拆下来的芯片型号居然是4401D

这是第一次买错的MP44010

拆下芯片的保护板

这两个是第二次买正确的4401D,分别从两个店铺里买的,其中一个收到型号是4401,

把其中一个装到保护板上

楼主:
装好后插到充电器上试机,指示灯显示正常充电

功率69W左右,正常,没修之前只有2W多点

总结:这次是粗心走了冤枉路,本来最开始就发现是那个8脚芯片坏了的,却看错了型号,买错了元件导致没修好,然后再去打黑买了个废电池,在对比打黑电池和原来电池保护板的时候才发现把芯片型号看错了,再买回正确型号的芯片才修好,知道正确型号去百度才知道这个8腿的玩意儿是个场效应管,第一次见到,哈哈!

网友:
还有6条腿的mos呢,不过8条腿的很正常啊,白光控制板就是8条腿的贴片mos管

网友:
Si4401, 40V, 8.7 P-Channel MOSFET
http://www.vishay.com/docs/73140/si4401bd.pdf
看位置这个FET像是保护版输出端的

这FET原来是因为什么坏点的呢?
感觉一个管子有点少,应该在并联一个。除非反面还有

网友:
恭喜修复,技术一流。我还在想为啥不从打黑的板子上拆mos,才想起来被腐蚀了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好手艺。。。。。

网友:
八脚的功率大点

网友:
下次不用上淘宝买,笔记本电池保护板上就有!

网友:
恭喜修复成功,如果有合适规格的其他封装的PMOS也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旧板拆一个,只要这个封装的就行,低压应用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后插到充电器上试机,指示灯显示正常充电

我还见过一种8条腿的贴片双mos管呢!

网友:
这个是带BMS的吧,拆电池会锁定么?

网友:
这种sop8的有单场效应也有双场效应,,

网友:
楼主眼花了,仔细看就是D

网友:
曲径通幽是正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后插到充电器上试机,指示灯显示正常充电

手到擒来,厉害了。

网友:
花了不少钱,电池前后花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好后插到充电器上试机,指示灯显示正常充电

哈哈,和我说的没错哈

网友:
可惜先前买错管子,打黑又没成功不过总算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