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角铁科技手机屏幕分离机拆解

楼主(2019-04-13):
感觉做工还可以

网友:
热气加热吗

楼主:
加热片加热的

网友:
不错,我买了一个二手的,加热控制直接拿工业温控器控制的,没有抽气泵但预留了抽气接口,我直接把抽气接口引出来了,然后淘宝了一个二手真空泵,准备顺便做一个吸锡器(完成了一半了,泵、t12控制器、负压表都安装到一个盒子里了),现在停留在吸锡枪这儿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储锡桶和手柄

网友A:
现在修手机越来越专业了,业余人搞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修手机越来越专业了,业余人搞不懂

现在有不少类似苹果的胶水手机,都为了超薄。

网友:
我看成铁三角了

网友:
贵吗 什么时候买个玩玩

网友:
修手机的成本越来越高端了。

网友(2019-10-07):
我的和你的一样,温度最高上到70度不会上升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