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看看三种波形的fft,习惯性发帖,勿评分

楼主(2019-04-13):
以前也看过,不过那时信号源不行,波形较差
这次好些,再次看看

100Khz方波

快速傅立叶变换后,第一个尖峰是基频,100khz
第二个尖峰是三倍频,300khz,可以看出大致是这样的

第二个尖峰是五倍频,500khz,,显示490,可以看出大致是这样的

第四个尖峰是七倍频,700khz,可以看出大致是这样的

再看看幅值

第一尖峰高度2.1v

第二尖峰高度0.62v,理论是第一个的三分之一,大致0.7v

第三尖峰高度0.41v,理论是第一个的五分之一,大致0.42v

第四尖峰高度0.26v,理论是第一个的7分之一,大致0.3v

总之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三角波也有类似方波的频率分布,第二尖峰也是3倍频
但是幅度小很多

基频幅度1.33v

三倍频幅度150mv,这个我就不了解比例关系了,大致是九分之一了
专家给个解释吧

最后是正弦波,也隐约有那么一丁点三倍频的幅度,
可见这个信号发生器输出波形失真度还是比较小的

网友A:
 示波器不会看,傅里叶变换我听人说过。
那天我在B站见到有网友用DIY套件组装了透明亚克力外壳的小音箱,里边有块板上带几个LED做电平指示的样子。
放音乐动次打次的时候小灯会闪,弹幕里有人问是啥原理,有人讲是傅里叶变换,有人讲是fft。
tft我也听说过,fft就不懂了。
那款小音箱看得我心里直痒痒,我在某宝上找到一款黑色半透明亚克力外壳的30多块。
艰艰你说焊小音箱需要学习傅里叶变换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不会看,傅里叶变换我听人说过。
那天我在B站见到有网友用DIY套件组装了透明亚克力外壳 ...

哈哈,也许那只是电平指示呢

网友:
音箱上一般就是个电平指示 可以是LED 也可以是显示屏
是不是一竖排一竖排的 亮起来每排是从下往上的 下边绿的 上边是黄的或者红的 是的话 就是个电平指示 网上一堆电路图 照着图做就行了

如果所有灯都是同时亮的 那种其实是根据声信号控制光明暗实现同步变化的一个东西网上有板子卖的 叫啥忘了

网友:
我擦,记混了。。。弹幕里说傅里叶变换的是一个关于音乐频谱的视频。

那天我又看了另一个视频的亚克力小音箱的电平指示器,记忆出现偏差,记岔劈了。。。。

网友:
楼主世外高人,别人拍个路边蚂蚁都让狂砸分,你不让我评分

网友:
这个不错,方便理解时域频域的变换,以前tek的fft要作为option买,现在国产机都带了

网友:
习惯性看帖,不评分

网友B:
笔误,“第二个尖峰是五倍频,500khz”第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笔误,“第二个尖峰是五倍频,500khz”第三个

哈哈,看懂就行,是写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看懂就行,是写错了

看不懂,纯挑错字,哈哈

网友C:
时基大点,分辨率才会提高
自带的1kHz补偿信号

调频发射器频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时基大点,分辨率才会提高
自带的1kHz补偿信号

你这种我还真有点看不懂,最左边线,旁边那根是什么频率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种我还真有点看不懂,最左边线,旁边那根是什么频率呢?

中心频率,每个频率,算一下就知道最上面一行,两端的频率也有标
比如第2张图, 中心频率5k,中间那一根就是5k, 然后每格间距1kHz

所以坐起第一根是0Hz位置,这根线实际是没有的, 第二根3kHz, 第3根5K (中间位置), 右边2根7kHz和9kHz

如果打开光标测量,可以移动看每根线的频率和幅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心频率,每个频率,算一下就知道最上面一行,两端的频率也有标
比如第2张图, 中心频率5k,中间那一根就是5k, ...

和我的似乎不一样啊,你这个输入是什么波形呢,频率看着像是1Khz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我的似乎不一样啊,你这个输入是什么波形呢,频率看着像是1Khz的

自带的1K补偿信号啊,我把时基调的比较大,所以看到是一根直线,而不是峰
看频谱是没必要显示原信号, 你把时基调大点试试, 比如20us,50us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带的1K补偿信号啊,我把时基调的比较大,所以看到是一根直线,而不是峰
看频谱是没必要显示原信号, 你把时 ...

哈哈,好吧,我喜欢一起看,也便于给别人看的明白也不至于后来自己都忘了输入波形,有空试试,我理解你说的就是横向压缩意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心频率,每个频率,算一下就知道最上面一行,两端的频率也有标
比如第2张图, 中心频率5k,中间那一根就是5k, ...

你也是鼎阳示波器呀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