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俺看看UPS收藏了15年还可以用的吗??

楼主(2019-04-13):
大师们帮俺看看UPS收藏了15年还可以用的吗??

12V 4AH的蓄电池拆下来测量电压0.09V........

其他的就不清楚了呢......

现在预想:

电瓶需要换个新的......

其他的应该没有坏......

问题:

没有电瓶的情况下怎么分析判断UPS是好的呢???

大师们帮俺看看UPS收藏了15年还可以用的吗??

网友:
电池起码废了吧

网友A:
找个12V的电源接到电池两端,看UPS能否正常开机,停电知否能自动转换

网友B:
先清灰 烘干  然后在电池那接大点功率的12V(1/2A那肯定不行的 工作时 会报电池故障) 试试 能不能开机 和输出220V   接220V 看电池引脚有没有充电电压输出
根据你的 信息我只能判断电池已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清灰 烘干  然后在电池那接大点功率的12V(1/2A那肯定不行的 工作时 会报电池故障) 试试 能不能开机 和 ...

另外建议查找虚焊 我看到了不少疑似焊盘龟裂

网友C:
输出是DC300V吗?

楼主:
又看见俺亲爱的艰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12V的电源接到电池两端,看UPS能否正常开机,停电知否能自动转换

大师的意思是:

随便找个12v充电器或12v电源接到电池的那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灰 烘干  然后在电池那接大点功率的12V(1/2A那肯定不行的 工作时 会报电池故障) 试试 能不能开机 和 ...

亲爱的大师:

      俺上午刚刚测试了一下:   接220v电源后,打开开关,12v电池端的2根线没一点输出.

现在感觉应该要接12v电瓶,  电路板感应到有电瓶,   才会启动充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又看见俺亲爱的艰艰啦.....

哈哈,是你啊,头像换了不认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是DC300V吗?

大师你是不是发错帖子了呢??

大师看下9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是你啊,头像换了不认识啊

明明是你吧俺忘记了呢......

还好意思说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爱的大师:

      俺上午刚刚测试了一下:   接220v电源后,打开开关,12v电池端的2根线没一点输出.

你量一下主母线 有没有300V以上的主母线 电瓶那两根线有采样的 防止意外 就是充满自停和低电压保护

也怪我 我的意思是先换个好的电池然后再进行测试
大点功率的12V 也就是电瓶的意思 我说1/2A安的不行意思是手电筒那种小的不行

我的错 没说清楚

网友:
大多都是电瓶不行了

网友:
很多东西都是放坏的~这么多年没用,估计有的电容都干了~

网友E:
我还有一个98年买的UPS,算起来20多年了,估计也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有一个98年买的UPS,算起来20多年了,估计也废了

俺的也有你那么多时间的了呢......

只是俺不记得到底是多少年了......

所以俺就说了15年时间了呢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