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m3a780m主板怎么接开关插针

楼主(2019-04-13):
如图,我这么画对不对。联想的主板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
百度一下就可以,试试能开机就对了。

网友A:
12硬盘灯,357电源灯,12  14复位按键,9  11电源按键,4  10蜂鸣器

网友:
旁边不是标了嘛,3楼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硬盘灯,357电源灯,12  14复位按键,9  11电源按键,4  10蜂鸣器

我最后一张图的数字顺序对不?对的话我就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板上标示的应该不错啊,led有正负极

网友:
F-panel有对应的标,

网友(2021-08-19):
非常有用呀

网友:
万用表有电压就是

网友:
一般我都不找,看缺口,缺口边上的是开机,品牌主板螺丝刀划过去,开机的就是,然后确定其他的。

网友:
明明插针旁边就标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