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小工具

楼主(2019-04-13):
用汽车升窗电机做的小电磨

网友A:
最好做个外壳当握把,电机大的话反震力不小,安全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做个外壳当握把,电机大的话反震力不小,安全第一。

这个电机转速慢扭矩大手握着挺好用的

网友:
套截PVC管做把手吧?这电机用笔记本电源,负载重了电源会不会保护啊?

网友:
电磨切割机等,要求高转速

网友:
电磨首先转速要快,1万转/分起步;
其次同心度要好,肉眼看不到晃动,只能要手指轻触感觉到一点点;
然后要注意保护自己,这么小的也 必须 戴眼镜,保护罩好像难安装。

网友:
磨个探头,探针的方便

网友:
砂轮的连接杆是用什么零件做的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样的小电机,感觉应该是低端车配套用的,这电机是细轴的,只是在轴上套了一段粗粗的蜗杆,印象里高端车用的大多都是粗轴的,看上去轴与蜗杆部分差不多一样粗。
试了试这电机转速和力道都很厉害,一直琢磨电机轴如何与小夹头连起来。看楼主的做法受启发,好像是留了截蜗杆磨细后直接插入夹头孔了吧?
楼主这种用法确实有很大的局限性,我准备把电机装入PVC管里,再做个3串锂电池包,交直流两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同样的小电机,感觉应该是低端车配套用的,这电机是细轴的,只是在轴上套了一段粗粗的蜗杆,印象里 ...

那个链接头是油泵分流器上的铜嘴

网友C:
这个有安全隐患,固定螺帽高速旋转不会脱落吗

网友(2025-06-22):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安全隐患,固定螺帽高速旋转不会脱落吗

自己做的自己知道的吧

网友:
太简陋了,好歹做个外壳再用吧。

网友:
厉害了,动手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