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饭煲电路图问题

楼主(2019-04-13):
买了一个浩特牌的西施煲,看了下说明书,感觉里面的电路图有点不对(节能型自动电饭煲),麻烦各位坛友帮忙分析下

网友:
第二张图是错的

网友:
第二张图确实是错了的

网友A:
原图错误,当k打到1 煮粥档,要求火力较小,所以回路里串了个二极管d2隔绝半波,实际加热功率仅有一半。流程为电流从N经过an磁性开关(此时闭合),
到r1加热盘到二极管d2到L 形成回路 ,小火力加热。保温指示灯zsd1和r2被an短接熄灭,电流从N经过an到指示灯zsd2-r3-k1,0到L实现煲粥加热指示。

煮米饭要求火力较大,厂家原理图d1二极管位置错误,应短接原位置d1改到红色位置,实现半波切换到全波,实现全功率加热。 工作流程,k打到2的位置,电流从N通过
an到r1,到两只反并的二极管后到L,全功率加热。zsd1和r2同样被an短接屏蔽熄灭,煮饭指示灯,电流从N通过an到zsd3-r4-k2,0到L实现煮饭指示。
当饭熟an跳起不在连通,保温指示zsd1 r2 短接解除,电流从N到r2-zsd1到r1到d1d2到L形成回路,由于r1阻值很小大部分电压落在r2和zsd1上,此时zsd1点亮指示保温状态。
另一路的zsd3 r4 此时被r1旁路屏蔽熄灭,ksd温度开关由于饭锅底盘此时较热也处于开路状态,直到温度降低到ksd阈值,ksd双金属片接通代替an的接通功能实现补充加热,
流程和an接通时一致,把温度控制在预定范围,指示灯zsd1和zsd3也交替点亮熄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图错误,当k打到1 煮粥档,要求火力较小,所以回路里串了个二极管d2隔绝半波,实际加热功率仅有一半。流 ...

真大神
28贴 18贴精华
我辈之谐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大神
28贴 18贴精华
我辈之谐模

别看小家电小,原理整明白才能修的好,膜拜了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图错误,当k打到1 煮粥档,要求火力较小,所以回路里串了个二极管d2隔绝半波,实际加热功率仅有一半。流 ...

大神,留位学习

网友:
学习一下电路知识,谢谢师傅们的讨论。

网友:
感觉我家的接错了,到时间后不减压,一直保持压力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师傅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