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马老板那里入手可调电源

楼主(2019-04-13):
平时虽然用的少但是用到的时候就麻烦死了,满抽屉的一个个不同电压的电源
本来想在闲鱼买个二手用用的,哎!谁逛过谁知道。坏的还要几十块,好的含邮费都在100多,成色就不用说了都是垃圾堆里捡回来的一样。
坛里各路大神自己改个电源,本来心理也蠢蠢欲动。就是感觉手工出来的相貌怎么也配不上我这80后阳光小鲜肉 果断放弃去马老板那里190大洋包邮搞了一个开关型的。关键人家还有质保,闲鱼上那些大神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个电源还成宝了。要不是带这可调功能20都嫌贵

网友:
广东那里电子垃圾太多了,一般都在网上出售

网友:
高清下,接线帽塑料感好强
10年前的DAZHANG(大展)电源,也是30V5A的,180块钱,好像是变压器式的,输出电压夹杂着定期干扰脉冲,不知什么鬼...放着极少使用,年前发现定位器不行了,电压电流跳动,懒得整,38度坛收了个菊水35-5A的,改220V后很好用,就是风扇噪音大...

网友:
挺电子化集成化,没铁变压器了。亮下机粗测下

网友:
咸鱼二手坏电源基本都是当宝卖,会修的话,各个论坛逛逛,二手坏仪器有便宜的拿,305好二手同地区包邮一百以内绝对买到。年前30V20A可调俩张买个俩台电压不可调的,回来换了四个可调电阻修复。

网友A:
楼主这种电源,要是自己搞的话,弄个黑武士再加一个变压器就挺好用的

网友:
用过这种,电压调节很不好,没有手感,

网友B:
用过了数控的用也不想用电位器调的了

网友:
这外形原来都是变压器的

网友:
这是新版的,老版的是康铜丝,这种山寨的东西也不知是板子变形还是外壳变形,反正用了两年多,现在开机久了电流就开始飘,要拆开松一松电路板的固定螺丝,很是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种电源,要是自己搞的话,弄个黑武士再加一个变压器就挺好用的

环变加黑武士路过

网友C:
大功率E变+黑武士路过,实话实说真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功率E变+黑武士路过,实话实说真好用。

用过的都知道,还便宜。

网友:
兄弟,一个月前我也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牌子,一样的电流30v5安也是看了好久才选的这个

网友:
空间利用率不太够,有好多空旷的地方,最好能缩小成类似机箱电源大小。

网友:
现在有的厂家有分变压器和开关电源,两种版本

网友:
卧槽了,30V5A变压器就那么小啊?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个!不知道好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过了数控的用也不想用电位器调的了

数控的推荐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的推荐下啊?

我用的是这一款,"科睿源KA3005D/P线性可编程直流可调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