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262,这种调速开关很顿挫,不够丝滑,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19-04-13):
就是不够丝滑,不够线性,不太好控制力度。有点难受,尤其需要很慢速度的时候。 上润滑油?

网友A:
开始用5262时有同样的感觉,有位坛友说过,前1/3行程不启动,后1/3行程没反应一直是最高速,中间1/3还不顺滑,想调整到自己想要的转速很不容易操作!!!

网友:
调速开关问题,换开关,或者换个高级点的钻,这个便宜,用用就行了

网友B:
只能换调速开关,碳膜的,连续滑动!

网友:
我也有个同款的,用起来还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换调速开关,碳膜的,连续滑动!

淘宝怎么搜? 我搜碳膜 都是 电风扇的旋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用5262时有同样的感觉,有位坛友说过,前1/3行程不启动,后1/3行程没反应一直是最高速,中间1/3还 ...

是这样的,顿挫,力度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