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C单款J1900蜗牛星际矿机拆解简评

楼主(2019-04-13):
一直想装台小电脑,看了一段时间,看花了眼,最后还是挑了个C单款 蜗牛星际。
收到就拆开了,看看里面做工怎么样,实在惨不忍睹,机箱里边任何一个边都像刀片一样锋利,手上被划了2个小口子。机箱还是挺结实的。机箱板材确实厚。

单网口够用了。想把里边的东西全挂闲鱼上卖了,只留机箱。

主板做工用料太精简,J1900现在安装的是精简的WIN764,感觉就像是10年左右的老笔记本的速度,不流畅。

用的电源是DC-ATX,闲置时的功耗是15W左右,

这个电源开机后12V,测的电压是12.8V。5V是5.3。没条件测波纹,估计严重超标。
如果用这个垃圾电源,闲置时的功耗23W,原带的机箱风扇和这个电源风扇的噪音和开电磁炉一样。

硬盘接口的板子,光秃秃的,电容位全空焊。
275,太不值了,除了机箱厚实,主板凑乎能用,其它都不行

网友A:
这当普通电脑用建议把16G电子硬盘换了,那硬盘没有缓存

网友B:
蜗牛就是买机箱送配件

网友:
垃圾佬们还屯着坐地起价呢

网友C:
空机箱好多家50包邮啊,你可以只买一个机箱

网友:
你这个电源是最垃圾的一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蜗牛就是买机箱送配件

某油管管主跟你的说法跟你正好相反,哈哈
他戴着双皮手套拆的机,本来也以为是买机箱送主板配件,结果机箱做工简直割手机
里面的接插件用的也是最次的,拔插不了几次就会接触不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当普通电脑用建议把16G电子硬盘换了,那硬盘没有缓存

电源也要换掉,这个电源输出电压过高,电源内部很垃圾线也非常细,感觉这个电源也就是50W。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机箱好多家50包邮啊,你可以只买一个机箱

我买的这台,其实矿机里面只有电源不满意,其它够用。这个电源拆开看了下,不敢用。

网友:
本来也想下手的, 后来看了拆解就打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油管管主跟你的说法跟你正好相反,哈哈
他戴着双皮手套拆的机,本来也以为是买机箱送主板配件,结果机 ...

哈哈 比尔迈克 我也看到了

网友:
假如想买一款好的,ABCD哪一款最合适
做NAS ?
软路由呢?

网友E:
昨天去本地二手市场看了下这款自提240还可以搞价,我再等等降到200内再入手

网友:
感谢排雷,还是用我的老电脑,amd3核+880主板集显,上网,看电影还凑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去本地二手市场看了下这款自提240还可以搞价,我再等等降到200内再入手 ...

如果买了记得换电源。这个原装的电源根本不符合标准,超标严重,不稳定,出各种问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把硬盘烧了

网友:
我的和楼主同款,除了机箱这价位还行(楼主机箱PCIE位可用,我的是封死的),电源、ssd、内存很垃圾,内存是山寨的,估计是二手尔必达颗粒,标1600,实际是1333的,主板也是山寨的,面板usb只有4针接线实际是2.0而且是装反了,背板2个蓝色usb,只有下面那个是usb3.0。还有电源,银狐虚标230W的电源(居然还标80铜牌),msata  16G慢得一逼,而且接口只支持SATA2。到手后电源换了全汉180W(噪音有些大),16Gmsata换三星32G  830  msata(实际是当年金胜32GSSD拆开后拿去SATA转接板),内存换了联想笔记本原配现代DDR3L  1600。感觉速度和稳定性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F:
原配电源确实很差,用vga接口连显示器,画面明显有波纹,换全汉180W后,症状减轻很多。

网友:
一定要换掉那个16G  msata,测试分数才75,换三星32G msata830后,近400分,明显流畅很多,和我E8200二奶机差不多。

网友:
楼主,主板图呢?我也是C单,机箱的确做工不错,就是边角太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配电源确实很差,用vga接口连显示器,画面明显有波纹,换全汉180W后,症状减轻很多。 ...

VGA线质量差才会有波纹。换个好线,立马一点波纹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