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才整了个新工具,看懂了用在哪里就归你使用.

楼主(2019-04-13):
家庭上维修用的,淘宝上有卖的,但只能拆出20%,此新工具比锯条快,不伤牙,刀口宽20.我用的是40钢片可用锉刀来代钢片做.

网友A:
取水管断丝头清理内丝,我瞎猜的

网友:
还好没有猜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水管断丝头清理内丝,我瞎猜的

我也赞成你的说法

网友:
新工具比锯条快,不伤牙?楼主是牙医吧,这个撬牙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水管断丝头清理内丝,我瞎猜的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

网友:
剔剩余的“牙结石”

网友:
划线刀?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水管断丝头清理内丝,我瞎猜的

我觉的是,不是请楼下回答

楼主:
先用锤子把钢片打入,横竖各一刀,注意:别打偏了,再用一字螺丝刀或别的工具取出即可.

网友:
难道是取拧毛了的镙丝的。

网友:
看来是水龙头断里面了

网友:
刚好四分螺纹孔位,应该是做的这个吧楼主

网友:
我觉得是一套去粉刺的

网友:
清理地砖缝的?

网友:
自宫专用,回答完毕

网友:
怎么感觉开壳刀一样呢

网友:
撬片吧,各种开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