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mw3030r路由器硬改了FALSH为8M的,现在WAN灯微亮,2G灯不亮,

楼主(2019-04-13):
mw3030r路由器硬改了FALSH为8M的,现在WAN灯微亮,2G灯不亮,其它灯全亮。改过后刷的WDR3320 V2的OPENWRT,可以用,5G信号差,就换回了原4M的flash,上电出问题了。再换8M的也不行了,换芯片用热风枪吹的,内存没换。哪位大侠知道为什么吗?CPU AR9344  AR9287。
各脚电压,看有问题不?
1-5脚电压2.53V,2-4-6电压0V,3-7-8电压3.3V。

网友:
9344的固件不多

网友A:
刷breed进去看能不能开机,不能就是你搞掉了电容电阻之类的,能开机就是你固件刷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breed进去看能不能开机,不能就是你搞掉了电容电阻之类的,能开机就是你固件刷的有问题 ...

刷了还是一样,但没发现电阻电容哪里有掉的。怀疑电阻有坏的,但没对比,不知道好坏。

网友:
无线芯片好像吹过?这样的话出问题几率大啊
玩硬改你怎么不飞线搞个flash座插拔着玩?或者玩双flash切换也行啊

网友:
查掉脚虚汗,一般改路由无非就这几个毛病

网友:
ram是不是虚焊了?

楼主:
测了一个正常工作的FWR200的25Q64各脚电压,flash的供电不对,CPU 9344 坏会FLASH的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2021-12-27):
求3030的openwrt固件

网友:
以前改TSOP封装内存的路由器的时候,内存没焊好也是灯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