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拆个阻容刷单球泡放在客厅当夜灯

楼主(2019-04-13):
『X拆解』拆个阻容刷单球泡放在客厅当夜灯
今天水一下,这个球泡刷单给的,号称20W,也就唬唬刷单的电子小白。亮度还可以,就是阻容驱动有些频闪而已。

阻容的好处就是灯板和元件在一起

背面很简洁,两个电容搞定

点亮,有频闪是肯定的。

这也是20W?坑小白去吧。。

直接装在宿舍客厅当夜灯用了。

网友A:
3.8W当夜灯会不会亮了点?

网友:
这惨淡的散热,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
功率计可以送~

网友:
功率缩水太大了

网友:
看看绿皮的电解电容的耐压值是不是较小,建议使用耐压值400V以上的。

楼主(2019-06-13):
引用 网友A:
3.8W当夜灯会不会亮了点?

不会,丢在客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