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测个带单片机的48V 12ah充电器

楼主(2019-04-13):
接前面帖子,测试电动车电压电流的玩具弄好了,开始拆测当时说的那个充电器:充电器外壳写着48V12ah  59V  1.8A,当时使用功率计测试147W;这次使用专门做的测试工具显示最高时144W,实际电流2.4A,超出外壳的1.8A好多,怀疑这是20ah的充电器。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把电流改到1 .8A

    (一)拆机部分

    买这个充电器当时看中有充满电彻底断开输出功能,前段时间发现充电时有点焦味才使用功率计测了一下发现功率过高,所以想拆开看看能不能把电流改小点。

1. 先看看外观,铝合金外壳比较 小巧,外壳标着参数:48V 12ah   59V  1.8A

2.  拆开看看内部,看着挺复杂 带单片机控制

3. 固定功率管的螺丝三角的,请出老板的22合1

4.  看看内部,大概看了一下康铜丝采样电阻经运放差分放大送到单片机的

楼下测试充电过程

楼主:
   (二) 测试充电过程部分

1.  电瓶电压50.42v,恒流阶段电流2.4A

2. 恒流阶段结束,进入恒压阶段电流逐渐下降,但是感觉电压还是有些上升

3.  电流比较准确,有钳表对比

4. 马上转灯,由于转灯很快不好拍,转灯电流在370ma左右 符合48V 12ah  1.8A充电器的范围,转灯后的浮充阶段没再拍图,主要想看看充电电流与转灯电流,看看能不能改一下。

网友A:
加大电流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大电流采样电阻?

加大采样电阻,转灯电流也会改变,这个单片机的不太好改。想改差分部分。

网友B:
怎么改的,没看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改的,没看出来呢

还没改捏,这不是刚测完,得到充电电流与转灯电流才能想想能不能改,卖家说不好改,问一下康铜丝多大的也不愿说,这个充电器标的与实际明显不符。

网友C:
2.4其实和1.8a对于12ah电瓶来说没什么区别,一般控制在0.2c以下就可以,实际如果拿20ah充电器给12ah电瓶充电反而有点儿好处,一个是充电略快,一个是转灯电流阈值较大,能在高恒压阶段较大充电电流时提前转灯切换到低恒压,这样避免电瓶轻微缺水时不转灯带来的热失控,避免电瓶充鼓,以前的老电动车特意改大电流实现较快充电和尽量避免热失控的发生,缺点可能转灯后马上使用略微会有一点点欠充,不过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其实和1.8a对于12ah电瓶来说没什么区别,一般控制在0.2c以下就可以,实际如果拿20ah充电器给12ah电瓶充 ...

说的在理,这也可能是充电器卖家故意外壳写1.8实际2.4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在理,这也可能是充电器卖家故意外壳写1.8实际2.4的原因。

还是别改了,直接用保证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4其实和1.8a对于12ah电瓶来说没什么区别,一般控制在0.2c以下就可以,实际如果拿20ah充电器给12ah电瓶充 ...

说得很好,不过对于12AH电池用2.4充肯定是错误的,由于电动车电池容量12A是5小时率的容量,所以理论充电确实是2.4A,
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用这么大电流,你只说出了转灯也就是拐点提前对电瓶的好处,表面看好像对电池有好处,实际上坏处之大,其实充电时有很长时间是恒流阶段,这个阶段恰恰是引起电池失水关键,充电时电池正负极板进行氧化还原反应,正极析出氢气,负极析出氧气,再加上大电流冲涮极板高温随之而来加速极板腐蚀铅粉脱落,轻则微短路容量下降,重则鼓包失效,这也是很多人感觉电池鼓包找不出问题的原因。所以厂家1.8A电流充12A实际上是正确的

网友:
质量看起来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其实和1.8a对于12ah电瓶来说没什么区别,一般控制在0.2c以下就可以,实际如果拿20ah充电器给12ah电瓶充 ...

不得不赞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得很好,不过对于12AH电池用2.4充肯定是错误的,由于电动车电池容量12A是5小时率的容量,所以理论充电 ...

一块正常的电瓶在0.2c以内的充电电流下正常充电是肯对不会产生析气的,就算微量气体析出也会重新还原成水,因为饱和之前电能被转换成化学能保存在电解液里变成硫酸,极板也被还原成铅。正常情况不会引起发热的,更不会产生过量气体。正常电瓶鼓包绝大多数是缺水导致高恒压时电流下不来,充电器一直无法切换低恒压电池内部电化学反应完成,多余能量使电解液开锅产生析气鼓包。你可以找块12ah电瓶0.2c正常充电摸摸电瓶会不会热,再打开盖板拿掉塞子观察会不会有大量气体排除,可以放电后多次重复。反之给一组正常电瓶加59v恒压限流1.8a 充一天看看电瓶会不会在几个小时后温度急剧升高大量气体析出,如果想让它致命持续一个晚上就够了,第二天保证怀孕。我之前用20ah充电器去充12ah电瓶,正常使用2年电瓶无任何鼓包迹象,外面的电瓶车快速充电站比0.2c电流要好多了,也没见大量发热鼓包的,当然超过0.2c肯定影响电池寿命了,除了应急就不提倡了,20ah充电器充12ah电瓶只略微影响容量饱和度,对电瓶的伤害可以说非常的小,因为电流增加本身就不多,如果2.4a伤害电瓶那1.8a同样会~

网友:
折充电器做工可以啊,怎么改我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二) 测试充电过程部分

1.  电瓶电压50.42v,恒流阶段电流2.4A

看着用料挺不错的啊。

网友:
鸡鸡很不错。。。。。已经超出该会员。。。。。。

网友:
普通充电器3842方案1.8的电流用0.56的电阻就可

网友:
第一次见做工这么好的电动车充电器。。。

网友:
单片机继电器。。。。。高级货,估计只能跑电路改运放的放大倍数欺骗采样程序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得很好,不过对于12AH电池用2.4充肯定是错误的,由于电动车电池容量12A是5小时率的容量,所以理论充电 ...

我和你的观点基本一致,恒流充电时间大大的多于恒压阶段,那天晚上一直看到11点多也没看到转恒压停下来,早上五点多又跑车库看那几个转折点。12ah充电还是保持在1.8A左右好些,转灯电流稍大点对旧电瓶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