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请教下各位,最近搞个功放,电路图中标记RC的零件是啥?

楼主(2019-04-13):
一个马兰士功放,主板标注是RC,维修手册也是RC,这是什么零件啊?
一个串联在晶振,一个并联在晶振。
就是下图的RC26和RC27。
最后一图的RC27没标阻值,只写DUMMY又是啥意思啊?

网友:
看电路符号不就是个电阻吗

网友:
是电阻,,,具体作用不太清楚,,貌似是限制晶振的电压电流

网友:
R电阻,Cxx是编号

网友:
那个符号和在晶振边,有可能是温敏电阻,改善晶振精度吧。

网友A:
就是普通的电阻,用来帮助起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电阻,用来帮助起振的

图中RC27丢失了,有影响吗?

网友B:
晶振两端对地电容叫负载电容,等效于电容三点式振荡器里面的输入和输出电容,微调可以略微改变振荡频率。晶振并联个电阻r27为了减小晶振的品质因数,使电路更容易起振。串联的电阻r26是输出耦合电阻,调整合适大小避免过激励的发生避免损坏晶振也使波形更好~

网友C:
FK,说得那么高端,其实就是个施密特触发器之类的正反馈电阻,没有它就不能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振两端对地电容叫负载电容,等效于电容三点式振荡器里面的输入和输出电容,微调可以略微改变振荡频率。晶 ...

太专业了,那么并联的RC27丢失对晶振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专业了,那么并联的RC27丢失对晶振影响大吗?

能起振就没问题

网友D:
dummy 是虚拟的意思,所以 实际电路里 可能有焊盘没元件,只要电路正常,不加也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FK,说得那么高端,其实就是个施密特触发器之类的正反馈电阻,没有它就不能起振。 ...

这个和施密特触发器没什么关系,不要被网上的一些复制粘贴文章误导,一般晶体振荡电路分好几种,现在单片机之类的都是内置线性放大电路,或者内部是个带偏置的非门,也就是输入输出加了颗负反馈电阻,注意是负反馈而不是正反馈,使非门工作在线性区,来作为放大器用。由于反向放大器瞬时极性输入正输出负,如果没有晶振和两颗电容的谐振作用,就不会有那额外的180度相移,就不能达成相位平衡条件而起振。正反馈的的相移不是靠那颗并联电阻而是靠谐振网络。在内部含有负反馈电阻的门振荡电路或运放组成的专用振荡电路输入输出接晶振再接一颗高阻值电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晶振q值使电路更容易起振。如果某些器件用门电路去做晶体振荡器则必须加颗大阻值的负反馈电阻使之工作在线性区,看起来也和晶振并联,这种例子没有这颗电阻才不能起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振两端对地电容叫负载电容,等效于电容三点式振荡器里面的输入和输出电容,微调可以略微改变振荡频率。晶 ...

这才是正解,高手云集。

网友:
猜测第二个C可能指功能区或图纸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dummy 是虚拟的意思,所以 实际电路里 可能有焊盘没元件,只要电路正常,不加也没问题吧 ...

终于有人给个明确说法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