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ps2鼠标,还有大神用吗?

楼主(2019-04-13):
ps2鼠标,还有人坚持在用吗?

网友:
有啊,我们单位的工作电脑全是PS2的键盘

网友:
楼主是“十万个为什么”或“曹局座”派来的救兵吗?

网友:
一直都在用的啊,键盘也是.

网友A:
当碰到某些机器usb3.0没有驱动的时候,你会很怀念ps2的鼠标,简直就是救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碰到某些机器usb3.0没有驱动的时候,你会很怀念ps2的鼠标,简直就是救星
...

曾在一台技嘉主板上安装Linux,如果没有PS2接口的话,简直就疯了。

网友:
键盘用的就是PS2的,不跟USB抢资源,不卡。鼠标没办法了,早就用无线了。

网友:
ie3 io1。1 mx510 都是可以接usb 转ps2的如何
最近 刷固件, 把系统usb 驱动搞坏了
接了ps2 鼠标 删了再恢复就好了

网友(2021-08-31):
我还刻意找了个PS2的鼠标用

网友:
USB转PS/2的转换器淘宝一个5毛好像?我手边还有两个,注意不能热插拔否则大概率不识别

网友B:
滚球鼠标现在还有人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球鼠标现在还有人用吗?

应该没有了,但它的同胞兄弟轨迹球还有在用的

网友:
I3 8100+Z170主板装WIN7的时候有P/S键鼠简直不要太方便

网友:
有呀我ie3 mx510 都是ps2

网友:
滚球鼠标估计好些人都没见过,我有一个,时不时拿出来用一下怀怀旧还是不错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