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精益求精,再做搭棚U盘,更精致更漂亮

楼主(2019-04-13):
先前做的那个: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712,滴胶时,树脂胶从底部渗进接口里了,不能拔插。
一开始感觉也不好看,干脆重新做一个吧。
有朋友提到DAT4~7没用到,影响速度,干脆换个主控。
这次换了迈科微的MW6688,因为是手机用,3.0主控没有意义。外围原件少,不过和EMMC之间飞线多了不少,一共12根线(先前只需要8根),这个倒是无所谓。

开始工作

先焊好DAT0~2,垫一张名牌焊DAT3~7,两层中间有一定间隙,防止短路。

焊接过程没拍完,滴胶过程也没拍。

这次滴胶时有改了,TYPE-C口滴胶前稍微加热,灌入助焊剂。完工后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出模

工具

初次打磨定型

细磨

剩下就是抛光了,苦于没有工具抛的更亮了,凑合用吧!
临时加工一个转接口,链接电脑用

完工!2.0这速度也是可以了!

网友:
传说的果冻U盘!顶赞顶赞!

网友:
会不会热死?

网友A:
插手机可以认U盘吗

网友:
弯折的艺术感

网友:
用细铜线搭棚出来更有效果

网友:
艺术品,要是我得把它裱好挂房间欣赏

网友:
这手工牛逼!

网友:
这个看上去不错,楼主手艺好!

网友:
同问会不会热死?

网友:
做的非常漂亮赞赞赞

网友:
电路图也分享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  这个灌得是什么胶  再抛光下可以接近水晶效果了

网友:
做的不错向你学习,你应该和我是同行,我之前也做了好几个128G的U盘,只不过我DIY的是壳子。

网友B:
老哥,都问你几次了,有没有多余的套件给小弟来一套,价格你说,看的手痒痒

网友:
布上加牙膏可以抛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都问你几次了,有没有多余的套件给小弟来一套,价格你说,看的手痒痒 ...

不是不卖,是不好说价格。做好的u盘有64  128壳子一堆,现装。emmc没有了,emcp 221还有两片4+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手机可以认U盘吗

就是给手机做的,存各种小姐姐。直接放手机里别人看到多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