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张b85,请教下各位

楼主(2019-04-13):
核显什么功能都正常。但上独显,压力测试,不到1分必然死机,黑屏。已排出电源,CPU,内存问题。主板bios已刷。这张版子有点怪,上独显,windows设备管理器仍能看到核显,只有在bios里面关掉核显,才看不到。关掉后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A:
主板的问题吧,不过这个板子也不贵,换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的问题吧,不过这个板子也不贵,换了就好

我知道是主板问题,价格是不贵,我还是做这方便生意的。最近有空有心情,是想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是主板问题,价格是不贵,我还是做这方便生意的。最近有空有心情,是想修一下。 ...

电脑主板难修了,多层板,线又细~~~

网友B:
检查显卡供电,特别是显卡供电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显卡供电,特别是显卡供电电容~

显卡都换了N张,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卡都换了N张,同样问题

不是让你检查显卡,是检查主板上的显卡供电部分~

网友:
b85主板不会屏蔽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