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视机颜色异常,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9-04-13):
如图上,电视机色彩异常,看起来就像排线没插好的样子,换别的信号也一样,接口都检查过,过一段时间又正常。是电源还是驱动板由问题么?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屏线或者逻辑板有问题

网友:
在以前98下,这貌似可以称为16色状态

网友A:
我家的创维每年也是这样,拆下板子擦下金手指又好了。每年都要拆

网友:
样子像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良,清理屏线接口试试~

网友:
枪坏了一个

网友:
稳妥的方法-换屏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创维每年也是这样,拆下板子擦下金手指又好了。每年都要拆

我家电视也是创维,也是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就是动不动一大块绿色的色块,家里人反正将就着看。。。看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电视也是创维,也是差不多同样的问题,就是动不动一大块绿色的色块,家里人反正将就着看。。。看来是 ...

对的,就是绿块,花花的,用力拍电路板位置会恢复,没多久又来。保修期非常准,一过保就这问题。

网友:
买过一台创维的电视,过保修期时间不长,就会了,售后来后打开后盖,直接换了一个电容,电视就修好了,看来是通病。

网友:
以前买过一台大法的,回来装上连接有线电视盒就这样,不连电视盒倒是正常,换了一台后还是这样,后来就退了。

网友:
我买过TCL的一台也是这问题,去维修站说是要换屏,结果自己回来屏线用橡皮擦了重新拆装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