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个游戏手柄的价格快赶上一台PC主机的价格了。败家入手XBOX-ONE

楼主(2019-04-13):
这段时间全境封锁2自己快玩疯了。因为在高潮期这个游戏占据自己现在很大一部分业余时间。 因为特别在意扣扳机的快感。所以一直在用手柄玩这款游戏。XBOX360和XBOXONE手柄都是自己主机自带的。玩的感觉也还不错了。但是看到网友们对XBOXONE精英手柄推崇备至的疯狂劲。最后自己也动了邪念。结果去某宝一搜索发现全新未拆封的价格都在千元左右。网友说了这个价格算便宜了。刚开始这个手柄都是要接近2K价格的。晕菜?不能晕 去找闲鱼奶。果然很多,最后790RMB入手一枚。

这手柄主要贵的点应该就是下面这4个金属自定义按键了。

还有左右2个绿色的LT\RT键程的切换功能。这东西设计的真是太巧了。如果你是用来玩赛车、飞机类游戏,那么就应该选择长键程,这样油门控制起来就非常好的线性加速感觉。而如果像我这样喜欢射击类的游戏,那就应该设置成短键程。射击时扣动扳机的感觉真的帅呆了

自定义键、十字键都是带强磁自吸式的。拆装十分方便。

最后三兄弟合个影吧

网友:
还有精力玩游戏真好

网友A:
不要发带指纹的照片,不然别人可以复制你的指纹解锁你的手机或代你开信用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发带指纹的照片,不然别人可以复制你的指纹解锁你的手机或代你开信用卡 ...

欢迎前来解锁

网友B:
同款手柄。。背后的4个按键装反了,拐弯应该是朝下的。

网友:
可以,我现在就玩玩文明6……

网友C:
我倒是想买个PS4的精英版手柄,但看了几款,无论是做工用料,还是按键设计都没有超越过Xbox One的这款的。价格也贵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手柄。。背后的4个按键装反了,拐弯应该是朝下的。

那是因为你看反了X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想买个PS4的精英版手柄,但看了几款,无论是做工用料,还是按键设计都没有超越过Xbox One的这款的。 ...

喜欢就买吧。人生在世,及时行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喜欢就买吧。人生在世,及时行乐

主要还是价格劝退我了,差不多1200多,并不是说我买不起,对比原厂手柄,手感上的提升并不大。功能上,也不像XBOX one精英版这个可以换马赛克键,扳机键可以调键程,他们普遍只能换换摇杆帽,快速设置调节按键的响应的的速度,而且好几款便宜点的也不能用无线,本来我的PS4就占了一个接口扩展外置硬盘了,手柄又要占一个,以后拿优盘复制存档都没接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价格劝退我了,差不多1200多,并不是说我买不起,对比原厂手柄,手感上的提升并不大。功能上,也 ...

我不知道你说的PS4 精英手柄是不是指PS4 SCUF Vantage PRO 。我在买XBOX精英前也严重关注过它。后来和几个卖家聊天过程中才知道它在PC机上并不是很兼容所有平台。特别是育碧和暴雪的支持不那么好。我只好放弃了它改投XBOX精英。因为我希望买来的手柄既能在游戏主机上爽玩也能在PC主机上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还是价格劝退我了,差不多1200多,并不是说我买不起,对比原厂手柄,手感上的提升并不大。功能上,也 ...

对了。PS4 应该直接换成固态硬盘啊。我换了之后玩游戏不要太舒服。因为加载速度快了太多太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PS4 应该直接换成固态硬盘啊。我换了之后玩游戏不要太舒服。因为加载速度快了太多太多 ...

我的PS4已经换了SSD,英睿达BX300 480G, 搞特价的时候买的,但我游戏多,有些还是电子版的,把场景不大、不需要加载速度或者不经常玩的游戏全部放在外置的机械硬盘上。
实际体验是要好很多,开机快了不少,以前出现PS4标志和警告提示后在蓝色飘带那要等个几十秒才进桌面,现在几乎是秒进的。游戏的话,怪物猎人— —世界以前进游戏要卡个30-40秒才能进去,现在10秒左右就能进标题画面了,探索地图的时候到处跑也不会卡顿或者掉帧~
手柄的话我的确是指的这款SCUF Vantage PRO ,原厂的外八字鸡腿,在这款上几乎沿用了这个设计,也没有太多的改进,像我这种手偏小一点的拿着很难受,雷蛇的Raiju Tournament Edition和长得像的雷蛇Ultimate,还有便宜些的Raiju电竞版的 ,广州这边有个我常去的电玩店,老板有卖的,我都试玩了一下,手感还行,倒是价格接受不了,功能不成正比,配不上精英版之名

我心目中精英版手柄,应该像XBOX ONE精英版这样的,可以自定义、客制化一些配置设置,很多PS4手柄有点像普通的Xbox one手柄改装了一样,换了外壳,改了摇杆位置部分可拆卸部件,加了几个自定义按键,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PS4已经换了SSD,英睿达BX300 480G, 搞特价的时候买的,但我游戏多,有些还是电子版的,把场景不大、 ...

广东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广东的早茶!简直太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看反了XD

说你装反了还不信。。下面的拨杆都干涉到上面的那个了。拿张官方图和你对比一下吧。。
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你装反了还不信。。下面的拨杆都干涉到上面的那个了。拿张官方图和你对比一下吧。。
是不是装反了。。
...

我真是无知。抱歉抱歉朋友。那张相片当时只是为了摆拍,但的确是装反了。是我狭隘了。感谢朋友的指正!

网友:
看起来很高级~~~~

网友:
只想说,lz真有时间。。。。。不在996的单位上班。真是羡慕。。现在看游戏都没空,还玩游戏。。哎。。。人生差距啊

网友:
玩这类游戏,那还是我年轻的时候……